SW工程图,这种是怎么翻转的,搞了好久,没搞明白。

楼主(2014-08-08):
费了好大劲,没弄明白

网友:
模型有吧,传上来看看。

网友:
当前视图

网友A:
右边可以选视图吧?我一般先选中一个面正视于,然后选当前视图

网友:
当前视图就好了

网友:
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
你是说的镜像还是说剖面视图指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可以选视图吧?我一般先选中一个面正视于,然后选当前视图

我上面的是直接右边拉过来的的主视图,下面这个是以前员工弄出来的,跟上面那个夹角大约45度。

那员工离职了,找不到人问啊。

网友:
应该是这个模式吧~~

网友:
模型视图里有当前视图选项

网友:
安装当前视图吧,向proe就是当前可以定义当前视图然后转换成工程图。

网友(点评):
总有以发proe来彰显自己那自以为高人一头的智商

网友(点评):
大神,proe貌似没有怎么滴你吧。只是个类比,犯得着么。

网友(点评):
伦家用sw自卑的啦

网友:
回到模型中,在原来的模型上建个与你的主视图成45度角的基准面,再正视于这个基准面,然后重新生成一张工程图,在调色板中就会显示一张45度角度的视图,拖进去就可以了,这是其中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在模型中自己订制一个45度角的视图保存,这样在视图中就会永远显示存在这个视图,比较好,个人比较喜欢后面一种,灵活度高,可生成多个自己想要的任意角度的视图,恐怕这个在第一种方法中就不能实现了吧。还有,往往在生成一个新的自己想要的等轴测视图时,第一种方法中的当前视图恐怕就不那么好搞了吧,呵呵。

网友(点评):
先谢谢了,已经用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没有看明白,不知道在哪里自己订制视图,这一步不会啊。。。

网友:
(一)、定制任意角度视图
1.选中模型上自己创建的角度平面,点击正视于。这样模型就达到我们想要的视角了。
2.在模型窗口空白处按键盘上的空格键弹出视图方向窗格,固定住,点击“”新视图“”并命名为“新前视图”,这样便创建了一个自己想要的正视图了。
(二)、定制任意等轴测视图
1.根据自己想要的新的等轴测模型位置,找出这个位置的正视方向,在模型上选择与这个正视方向平行的任意一个面
2.选择好这个面后再正视于这个面,此时模型不要动,空格键调出视图窗格,选中窗格中的“前视”,再单击“更新标准视图”选项,点确定。这样整个视图方向就全部重新分布了,找到窗格中的等轴测视图双击,这样就出现了我们想要的等轴测视图,将这个视图命名为“新等轴测视图”。(这一步是关键一步)
3.保存好后就完了吗?还没,接着点击选项“重设标准视图”,点确定,这样就发现视图全部回到了默认的状态,不过确多了我们先前订制的二个视图,一个“新前视图”,一个“新等轴测视图”。
以上纯手打,要是学会了就点赞一个吧,呵呵

网友:
你在制图的时候,草图里面按中心旋转一下,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