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艇的螺旋桨处的密封,请教

楼主(2014-08-08):
有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就是如潜水艇的螺旋桨处的密封。其外端是有压力的水,内侧就是发动机。其内侧和外侧要完全隔离开来,是怎么做到密封的呢?
很想很想知道,请知道的大师们给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船用尾轴很长的,密封不是很复杂的问题,你研究这个不如去研究汽轮机,技术含量不很很高的东西

网友:
你理解的复杂了,艉轴密封有个密封室,是在那个密封室里面出来的,因为轴承不同,密封结构也完全各异,有用铁犁木这种非洲木材密封的,本身有间隙,会进水,但进水量有限,把水再抽出去就可以了,其它结构还很多,也不复杂

网友:
个人猜测会不会类似于油封,有个向外泵吸量的问题

楼主:
哪位大侠可贴个图出来分享一下,在下先谢过。

网友(2014-09-20):
貌似那个地方还是会漏油的,检测周围漏油情况也是追踪船只的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