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发热快,有何良策?

楼主(2014-08-08):
机器维修更改后,油箱6桶油(170公斤),油泵流量350  ,电机转速1450 , 散热器水冷 ,
运转30分钟油温很高  。在不改变油箱情况下 ,还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将散热器加大!

网友A:
或者加大循环泵和进出水管管径呢

网友B:
光降温还不够,要查引起系统发热的主要原因。

网友C: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找到热量产生的主要原因,确定是系统工作方式的关系,或是器件选择不当的关系,或是部件损坏的关系,或外界的关系等等。。。

网友D:
调节泵上面的螺丝,减少压力是最直接的办法

网友:
我没有做过液压,但论坛有类似的贴或许可以帮你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880

网友E:
查引起系统发热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散热器加大!

散热器原来用 660型 直径168   后来换直径220的  水循环进水口是没温度  出水手摸有温度
系统我是用独立循环的泵  50低压齿轮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加大循环泵和进出水管管径呢

循环泵目前是没加大   水塔是1吨的
管径是1寸的    水冷循环泵是市面上买的   0.75kw 自吸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降温还不够,要查引起系统发热的主要原因。

油泵是两个  叶片泵  190用电磁溢流阀10国内叫32通经的
      柱塞泵160   电磁溢流阀06国内叫20通经的
换向阀是10电液阀     3C2
  就算油缸不动i      油泵启动几分钟感觉油温就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找到热量产生的主要原因,确定是系统工作方式的关系,或是器件选择不当的关系,或是部件 ...

液压元件全新的    原先是2个80柱塞泵 工作全部正常
现在就是油泵流量加大   开机10分钟感觉温度就上来了
     现在是两个  叶片泵  190用电磁溢流阀10国内叫32通经的
      柱塞泵160   电磁溢流阀06国内叫20通经的
     换向阀是10电液阀     3C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节泵上面的螺丝,减少压力是最直接的办法

空载10分钟就有温度了···
油泵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引起系统发热的主要原因

阀门管路通经都是按阀门最大直径 打孔的··
  问题是开机10分钟温度就上来了
电机全速将近500升

网友:
最大可能是高压溢流。建议你调调溢流阀,如果泵压力根据调整量一直在变,那就可以确定是高压溢流,必然发热量大。另外你再检查冷却水路,拆开看看滤芯堵不堵。现场维护是个体力活,多检查多动手才好找到原因,光靠猜测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F:
问题应该在那个叶片泵上。叶片泵不是恒压变量的,一直在高压溢流,当然发热量大。那么就要在控制上做文章,油缸不动作的时候要把泵泄荷,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G:
“油箱6桶油(170公斤),油泵流量350  。”这么大的流量,这么小的油箱,先不管其它的因素,能不发热吗?油泵抽上半分钟油箱里就没有油了。我们设计油箱的容积一般至少是油泵流量的7倍。你是0.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应该在那个叶片泵上。叶片泵不是恒压变量的,一直在高压溢流,当然发热量大。那么就要在控制上做文章, ...

叶片泵电磁阀通电才工作的!!空载是卸荷没压力     叶片泵做低压快速用的
电磁阀   溢流阀  确认没问题
机器动作都没问题全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箱6桶油(170公斤),油泵流量350  。”这么大的流量,这么小的油箱,先不管其它的因素,能不发热吗?油 ...

原来时2个80YCY 柱塞泵   后来改的    直接在油箱上换阀门和油泵的   按标准也要12桶油

网友:
看看高压溢流是不是存在,想法解决无功溢流的问题

网友G:
说句不中听的话你的发热问题不加大油箱容积是无解的。你可以做个串联油箱加上去。这样可以省去你再次改制返工问题。当然其它是否还有问题我不敢说。但你不加大油箱其它的问题再解决的好,液压站还是要发热。以上意见仅供你做个参考。

网友(点评):
加大油箱是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 目前机器工作全部正常,主要是想在再冷却系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句不中听的话你的发热问题不加大油箱容积是无解的。你可以做个串联油箱加上去。这样可以省去你再次改制返 ...

办法当然有,只是成本太高。加一个有制冷功能的冷却器。

网友(点评):
装个空调制冷的!!!!冷冻机

网友C:
根据你的动作方式,若叶片泵动作频率不高,油箱容积基本够用,加强散热可以满足。

建议你先拆开柱塞泵的泄油口看看泄油流量,正常情况流量会很小,若流量较大,建议拆出缸体和配油盘拿外面平磨或换新缸体和配有盘,同时检查滑靴柱塞是否有间隙,若有间隙同时更换。

网友(点评):
油泵是全新的!应该可以排除!机器油泵都是全新的!叶片泵和柱塞泵是单电机双出轴的一边一个 冷却系统还能在优化吗

网友:
液压油具体温度有没有用温度计看过?油温一般只要不高于60℃就没关系。

先给你介绍个低成本方法:可以在油箱侧面焊散热鳍片,用一个温控器来控制轴流风扇强制散热,一旦环境温度降低后可以不投入使用,比较节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叶片泵电磁阀通电才工作的!!空载是卸荷没压力     叶片泵做低压快速用的
电磁阀   溢流阀  确认没问题 ...

建议你查查冷却水路,出水有温度说明水流不畅。拆下滤芯看看,再看看有没有水阀没全打开的。

网友(点评):
全部正常的!冷却器也是新的 加大的!

网友:
他们没经验,瞎几歪。我搞压铸机的,举个例子你参照吧。高低压双联叶片泵,总排量200升,液压油六桶,工况三分之一时间驱缸,三分之二时间卸荷,采用冷却器,自来水龙头注水,直接排回阴沟,多大冷却器我搞不大清,中不溜秋的吧。驱缸的油有一半直接回油箱,没经冷却器。卸荷油和另一半驱缸油走冷却器,没问题。

如果采用伺服动力,或变频,在卸荷时间电机基本停转,则可以改小冷却器,甚至不用冷却器。

我估计是你的冷却器,冷却效果不佳。要是我,肯定要加个变频器,还省电,18KW的变频器,国产的四千,加个就是了,不知你那工况了,不会卸荷量很少吧。

网友(点评):
主电机以装变频!主要是现有油箱小地方现在条件限制机器放不下更大油箱! 冷却器水泵想在换大点 液压油加到最多 在不行就装制冷机

网友(点评):
机器工作频率也高平均动作5分钟1分钟空载 基本没停的!

网友(点评):
难道是传说中的周健有杀回来了?记得某人曾发誓不学会PLC和自动控制就绝不冒泡。

网友(点评):
机器基本不卸荷,加变频还有毛用。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散热器,而不是冷却器,不知那玩意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独立的循环冷却器?不会缸的回油没经冷却器吧。

网友(点评):
独立式一个油泵工作循环的 缸没回冷却器的 直接回油箱 变频我是在于多段速!可以控制 !电机保护!

网友:
查找发热的原因吧,可能压力大流量小。

网友(点评):
压力也大 流量也大!在于油箱小

网友H:
还是先检查下发热原因吧,弱弱的请教下可以用油冷么?

网友(点评):
油冷也是可以的 问题是客户也要接受! 客户往往都想几万块的还不如油多加几桶油!

网友:
查找原因

网友(点评):
原因在于 油路系统更改 油箱机台地方限制没加大 流量大系统发热快! 只能在冷却在想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先检查下发热原因吧,弱弱的请教下可以用油冷么?

也是哈,成本比较高,那还是检查下各个器件吧。要么是器选择件问题要么是配合问题。

网友:
系统压力过高长时间不泄荷等,不知道过高是多少。

网友(点评):
油温60多度! 系统压力20兆帕

网友:
油箱太小,流量太大,严重不协调,建议加副油箱。

网友(点评):
油箱是以前的 机器位置条件限制没法加油箱!想要其它解决方案

网友:
即然系统前期是这么设计的,要么肯定满足工况。而不是一味的加大!!至少贴上图纸,从原理上分析一下,怎么感觉都是乱猜,搞技术最起码的要严谨一点吧!

网友(点评):
机器原先设计后来更换加快速度的 机器动作一切正常 主要在油箱小我在前面讨论的基本数据都有!现在机器温度已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建议!目前机器已经解决了
1冷却油泵电机去掉    (以前2个柱塞泵工作一个冷却泵循环冷却)
2直接用叶片泵低压回油回冷却器
3冷却器用2支  1000型
4散热塔和管道泵加大型号
液压油箱油换全新的加到最满 7桶油
机器工作3小时油温在40多度 基本正常了

网友:
你这个看来是系统出问题了!一般情况温度没这么快升高!可能是回路溢流阀不正常工作,查查原因吧!

网友(2015-05-08):
要查引起系统发热的主要原因

网友:
液压油本身就有一些问题。。

网友:
要看高温的原因

网友:
油箱有约200L*6=1200L,而液压泵350L/min,那么每3.43分钟就把所有的液压油打了一个循环,350的液压泵不小哟,应该是油箱过小,散热不足造成。建议加大油箱,加蓄能器组,以及增加闭式冷却塔,加大或者增加板式冷却器。

网友(2015-06-29):
楼主哪里的?隔的近的话…可以现场看看…

网友:
将管径加大,特别是回油管径。
液压油的粘度也会是一方面的原因。
溢流阀调定的压力过大。
如果机器用的时间长的话可能是内泄的原因。
液压油箱过小,散热不够

网友:
油温多高?进水温度多高?有泵站图没?

网友:
检查一下系统有无内泄漏,能否传图上来看一下?

网友(2015-08-25):
建议你查查冷却水路,出水有温度说明水流不畅。拆下滤芯看看,再看看有没有水阀没全打开的

网友:
将回油管加粗试一下,有可能是回油流量过大然后油管过细导致的

网友:
看你什么系统了,定量泵控制的,肯定会有发热 问题,变量嘛就要看您的工况和调试

网友:
找到功率损耗发热的地方,才能根本解决问题

网友:
导致过热原因太多了,楼主还得仔细排查

网友:
解决这个最实用的办法,是降低泵的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动作方式,若叶片泵动作频率不高,油箱容积基本够用,加强散热可以满足。

建议你先拆开柱塞泵的 ...

可以啊
增大规格,一个不行就用两个
不要想新的东西就没问题,很有可能是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2015-09-25):
如果换液压油,会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