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制造的一柄带有孔另一头倒角功能的特殊刀杆(肯纳金属

楼主(2014-08-08):
肯纳品牌的,代号CP52084D  K1031-T21,这个应该是两种作用的刀具,集成到一把上来了。

网友:
倒角实用性不大,一般工件和卡盘之间没有那么大的距离。

网友:
两用者,名曰实用。实为限用,若是孔在长一些,倒角部分成了摆设。所以这种刀具归类在专用刀具,而非通用刀具

网友:
目测是带内冷的铣刀盘,可换刀片,应该是把成型刀片吧??我们的刀柄大部分是肯纳的!!

网友:
粗镗+反倒角

网友:
正倒角吧?就是把复合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