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打刀缸调节螺钉防松的原理,求解惑

楼主(2014-08-08):
这个是机床上面的打刀缸,前面的螺钉可以调节伸出长度,然后那个垫片用两个螺钉锁住,就可以防松.现在搞不清楚,这个垫片是怎么防松的,有那位高手对这个比较熟悉的,帮忙解惑!

楼主:
就是第二张图上的零件14

网友:
有弹性的吧
类似于螺母中间割条缝,因为弹性变形,把螺纹压紧了,类似于双螺母放松
摇臂钻上见过,图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螺母上面没有缝,垫片上面也没缝,搞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图片看不清,贴个局部图看看

网友:
打刀动作的时候这个垫片跟着螺钉一起移动吗?看图片像是一个涨紧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