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什么牌子的径向柱塞马达比较好?

楼主(2014-08-08):
     国内现在用的性能比较稳定的径向柱塞马达有哪些呢?我们之前用的五星柱塞式SAI的,9柱塞式英特姆的?有没有国产做得质量过硬的?或者进口的也行。最好是在降低成本的前提下,帮忙推荐推荐

网友A:
博世力士乐在这方面无人能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世力士乐在这方面无人能敌

哥们,我要的是进口性价比高的或者国产质量过硬的

网友(点评):
好吧。没看到国内或者性价比这一词。自己慢慢找吧。

网友:
需要你的参数。推荐KINSSON品牌,径向柱塞液压马达。进口件,性价比高。

网友B:
我来向你推荐几家柱塞马达;
1.进口油力士乐赫格隆/卡桑尼 /黑熊/ 帕克兰;
2.国产的英特姆 萨易 ,其它国产抄袭英特姆和萨易很多,有宁波意宁,宁波中意 等
如果用性价比好的柱塞马达,建议两点:
1.首先你要把的马达实际工作参数发给应上面两家,他们会给你技术方面的建议和使用注意事项.不同的工作状况需要不同型号的液压马达,不是随便就可以选用.
2.国产的很多马达样本参数很虚,所以你要小心.

网友(点评):
您那个套类零件热处理变形问题找出来了吗?请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向你推荐几家柱塞马达;
1.进口油力士乐赫格隆/卡桑尼 /黑熊/ 帕克兰;
2.国产的英特姆 萨易 ,其它国产 ...

多谢

网友:
你扭矩,排量,转速等参数要求发出来,我看看我们的轴向马达能满足你要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