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轴刚性攻丝的极限,最近在做数控机床上的刚性攻丝测试

楼主(2014-08-08):
最近在做数控机床上的刚性攻丝测试,目的是想验证一下机床主轴在刚性攻丝时的极限和稳定性。

然后遇到些大方向上的问题,比如:

  • 攻丝攻到什么情况才算极限?现在使用挤压丝锥攻不锈钢螺纹,攻了3000个孔了,丝锥有磨损,但是没断,还能继续使用,剖开螺纹孔观察,确实可以看里面螺牙的间隙有变大,毛刺也变多,这样算不算丝锥到寿命,不能继续使用了?

  • 换句话说就是攻出的螺纹在什么状态下算是不合格的?

  • 螺纹孔的螺纹强度该怎么检验,有什么简洁可靠的办法或者装置么?

网友:
所谓的极限有两种:
1,厂家设定的一个参考极限
2,你的丝攻攻出的牙不合格了,主要是采用螺纹通止规检查
无论怎样,这所谓的极限受工况影响很大

网友:
想问一下,你丝锥造价很高?需要你这么精细?如果你的工件一个也废不得,你何不柔性攻丝,这样就能感觉出丝锥的阻力大小。
就钢丝攻丝而言,如果对于工艺人员,尤其是现场操作人员最容易发现问题,你可以这样,比如按照厂家给定数值,逐渐加比如,3000加200,观察丝锥,有没有打齿的地方,和孔的质量,如果你观察细致,是可以找到他的极限的!(你应该是加工铝件吧)如果是铝,你还得注意是否有粘结。
一句话,就是凭经验!如果是铝6061之类的,要注意几方面,刀具锋利否,切削液的润滑和冷却充分和充足否,还有就是转速合适否,这些问题,不能全按理论来,要看实际情况,一是看刀具和孔的热量,二是听声音!
总之每个人都能总结出自己的方法,但是你不能规定这个丝锥就干5000个,对吧?因为相同材料,强度,硬度是有浮动的,相同机床不同装配者,产生的加工环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尽量提高操作者的经验,促进其积极性,是王道,要不信你可以试试,你怎么做都不行!人的因素是必须考虑的!干机械的,千万不要把自己机械化了!

网友:
机床主轴刚性攻丝或钻孔,主要是验证主轴轴向抗力。你提出的问题是丝锥攻丝多少个之后需要更换,这是丝锥的使用寿命问题,与主轴刚性攻丝极限无关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其实我们做这种实验的目的,就是想验证机床在这种情况下用这种丝锥能攻丝多少个,需要的也只是一个这数值而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定我攻了3000个孔之后做的螺纹孔是否还属于合格孔,省得一直做下去都是无效的结果。
所以我想问问检测螺纹孔是否合格还有哪些思路?

网友(2018-05-31):
有做刚性攻丝载荷研究的吗?我在切削轴向力测试中,为何每次退刀的时候能测到和攻丝过程大小接近的轴向力啊?

网友(2018-08-16):
这丝锥得多值钱,还不舍得换

网友:
有需要光轴,直线导轨可以联系我吴15857872878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