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倒角是75度的时候,轴向和径向立怎么分配?

楼主(2014-08-08):
如题,铰刀一般倒角角度是45度,如果是75度,对加工有什么影响?轴向力和径向力怎么分配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影响

怎么可能没影响

网友(点评):
自己磨一下,想要啥角度就啥角度,一边0.1的余量,角度变点能差多少?铰刀不像钻头满切削,你研究那0.1毫米的东东,你行不行?

网友B:
铰刀主偏角的设计,有多种方式。
最普通的就是45度主偏角;
还有很多是双主偏角的,比如3度+45度,8度+45度等;
如果设计成75度,那么轴向力减小了,径向力增加了,可能会震刀;尤其是加工非完整的圆孔时,影响更大。如果是普通的铰孔,又不震刀,那么影响就很小了。

网友(点评):
加工非完整的圆孔,用铰刀?

网友(点评):
有些情况下,只能用铰刀,比如汽车变速箱下箱体上的拨叉孔,孔在深腔的底部,而且有孔与之相贯,只好用PCD铰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铰刀主偏角的设计,有多种方式。
最普通的就是45度主偏角;
还有很多是双主偏角的,比如3度+45度,8度+45 ...

谢谢,双主偏角3度和8度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没影响

呵呵,你说没影响又不能代表真的没影响,事实我加工的时候确实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双主偏角3度和8度有什么区别

细微的差别而已,都是为了改善粗糙度的。

网友C:
铰刀里面,LEAD角很重要。

仅从力学性能上来分析,75度相比45度受到的轴向力大,径向力小。径向力小就意味着,在精密加工过程中,孔的直线度和正圆度受到干扰偏小。但不好的一方面是,刃口的强度偏小,也只能适用于有色金属。另外,排屑路线也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铰刀里面,LEAD角很重要。

仅从力学性能上来分析,75度相比45度受到的轴向力大,径向力小。径向力小就意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微的差别而已,都是为了改善粗糙度的。

哪种粗糙度好阿?

网友D(2015-09-23):
引用 网友C:
铰刀里面,LEAD角很重要。

仅从力学性能上来分析,75度相比45度受到的轴向力大,径向力小。径向力小就意 ...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但是还想请问一下,铰刀前端的倒角除了起到导向作用,和真正切削部分的作用外,还有其他什么特殊的作用吗?如果铰刀前端不做倒角,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表面粗糙度无法保证。难道不都是点切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铰刀主偏角的设计,有多种方式。
最普通的就是45度主偏角;
还有很多是双主偏角的,比如3度+45度,8度+45 ...

说反了吧?!75°主偏角,是指刀尖刃与轴向有75°夹角。受力分析,比45°主偏角,径向力小、轴向力大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但是还想请问一下,铰刀前端的倒角除了起到导向作用,和真正切削部分的作用外,还有其 ...

倒角有些地方也叫LEAD角,也就是导引角.当进行切削的过程中,微观下切削是逐渐进中的过程,导引角越大,导引的过程就越长,切屑厚度就分的越薄.换句话说,就是受力是连续的.而不要导引角,就是90度的那种,没有径力分力,只有轴向力,就缺少了一个过程.类似于平底锪钻和,倒角锪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角有些地方也叫LEAD角,也就是导引角.当进行切削的过程中,微观下切削是逐渐进中的过程,导引角越大,导引的 ...

啊,原来如此。非常感谢解说,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