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转CAD后线条变化

楼主(2014-08-08):
用Solidworks的工程图转成DWG格式,已做好映射,在Solidworks中本来中心线与虚线的比例都很正常,可是一到CAD里线就变成这样,(下面两张图用红框标出部分)在CAD重新选择了线条的样式还也没变化,但是把线删了重新画一条线型又正常,请各位大侠帮忙如何解决Solidworks工程图转成DWG格式后中心线与虚线等样式不变的问题。谢谢

网友:
没办法的,想一点不动就别转换格式,想转换格式就得有手工修改。

网友:
我们出图也是这样,你就麻烦点,下载一个pccad,最好图框什么的,图层什么都设定好,修改起来还算方便。

网友:
这个真的改不了。。你知道CAD里的快速选择嘛?
鼠标右键点击图纸空白处   然后点击“快速选择” 打开后选择“线型” 然后选中 “dashed”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所有的虚线就都被选中了
然后在图层里选择  你设定好的CAD标准虚线层  (前提你要有这个图层)
这样SOLIDWORKS虚线就都变成 CAD里的虚线了
中心线同理   在线型里叫做 "DASHDOT"
 还有虚线看起来是连在一起的修改方法
就是打开CAD里的线型管理器
然后把当前对象缩放比例改成 "1" 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不要外传哦

网友:
还未碰到这种问题,跟帖学习。

网友:
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
修改修改

网友(2017-06-09):
想转换格式就得有手工修改

网友:
跟帖学习。另外声望怎么来的快呢,

网友:
跟帖学习;另外怎么来声望快啊

网友A(2020-04-28):
怎么修改SW里面线宽颜色

网友(2020-06-13):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改SW里面线宽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