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工艺如何入门?

楼主(2014-08-09):
放弃了从事了5年的SQE工作,转行想沉淀下技术,现在刚开始在一家液压企业做工艺类的工作,请前辈们给点建议吧。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液压工艺’是一个大类,含许多分支,关键看你想玩什么,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

1,玩大缸,因为小缸都是买的,没必要自己玩,自己玩也不划算,但大缸就必须自己玩,一个是有利润,第二是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厂子,玩大缸,从钢坯要自己组织,到锻造,焊接,热处理,加工,有时要设计特殊的工装与工具,比如镗滚一体化的工具等,

2,第二是玩阀,当然是特殊阀,包括阀块等,这些你要跟设计人员进行协调,比如孔的走向等,加工过程中要考虑精度,交叉孔的处理,毛刺处理等,

3,液压行业的‘加工工艺’另外一个分支就是根据设计提供的系统图给人间画设备图,交人家确认,修改以后编成工艺文件,最终施工安装,

4,液压行业,是个‘慢行业’,也是国内可以得到‘极高薪’的一个行业,国内很少有几个行业可以得到世界顶级薪水的,液压是一个,

网友(点评):
大侠啥都会玩,佩服!

网友:
搞工艺不是一般人想的那么容易,简单的大多在机械加工行业干过几年的都会编制工艺。但是,复杂零件就没有多少人会编制了。
无论你是想编制那种工艺,都要根据你们公司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来合理安排工序(包括进刀量,切屑速度等等)。
而且还要设计工艺工装夹具、专用刀具等来保证产品质量。
你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液压工艺’是一个大类,含许多分支,关键看你想玩什么,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

1,玩大缸,因为小 ...

液压件工艺对工艺都有较高的要求,特别是高性能的液压元件,包括基础件。
重新开始自己去摸索风险比较大,提前找好关系不错的定点联系厂家会提高实际工作推动效率。
液压系统的匹配极其重要,识别问题很关键,工艺参与的多也可以反过来指导设计。
液压油缸、阀、泵马达等等最好提前搜集些常见故障,提前参与到设计中,做个dfmea,在工艺上强化考虑,避免走老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液压工艺’是一个大类,含许多分支,关键看你想玩什么,大致有以下一些方面,

1,玩大缸,因为小 ...

请大侠推荐比较好的液压书,中英文都可以,最近在恶补这块,谢谢!

网友(点评):
我其实不是液压专业的,要找一下看看适合你学的书籍,我本身读这些都是泛读的,其流动特性是学流体时候雪地,加工是后来搞加工时候的,锻造是锻造时候学的,都跟液压没有联系,我看看那本书系统,再推荐你学习,

网友(点评):
好的,先谢谢!最近看大学课本《液压与气压传动》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的,感觉写的很乱,液压和气动交叉写的。

网友(点评):
论坛就有一些液压手册,有些我买过纸版的,假如你有耐心,通读那些东西就可以,一般没有这个耐心,哈哈,这些东西,最好是从流体力学开始学,再学习加工,这样返回来再学系统设计,就通了,我是这么学的,我找书去

网友(点评):
液压手册太过零碎了些,我用《机械设计手册》像用字典一样有不懂的才去针对地去找到相应章节来读,《液压手册》我也有的,但是我想还是像用字典一样用就好了!我看的课本,流体的部分很少,看不通透,谢谢!

网友(点评):
推荐一本,新编液压工程手册,2555页,雷天觉,1998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大侠推荐比较好的液压书,中英文都可以,最近在恶补这块,谢谢!

做个记号,我也是准备进入液压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