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ml的柱塞泵,压力是P=22,用几个千瓦的电机 ?

楼主(2014-08-09):
61ml的柱塞泵,压力是P=22,用几个千瓦的电机?求解。谢谢。

网友:
第秒排量是——假如是一千转电机,每分钟排量是61升,每秒就是一升,1乘22MP,用22KW电机,

网友:
P1=qp/60n   q 是流量,单位L/min,,,,p是压力,单位MPa,,,,n是效率,柱塞泵80%左右,,,,p1就是所求的功率,单位kW,,,最后的功率再取个效率得到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