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表的小指针可以调节吗?

楼主(2014-08-09):
百分表摔了一下,小指针不归零了,但能够正常使用,现在又什么办法可以让小指针回归零线吗?操作复杂吗?
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A:
转动有刻度线那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有刻度线那个盘

大表盘可以转动,但小表盘不能转动,本想拔下小表盘指针的,试了一下,没有拔的动,不知道这个指针能否拔出来重新安装?

楼主:
摔了以后现在小指针位置在数字8(8mm)上面!~

楼主:
已经搞好了,用了把小平口螺丝刀,用布裹在螺丝刀口上面,然后用螺丝刀伸入表盘和指针下面,稍微用力转动一下螺丝刀,小指针就下来了,然后对准零刻度线重新装上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用了把小平口螺丝刀,用布裹在螺丝刀口上面,然后用螺丝刀伸入表盘和指针下面,稍微用力转 ...

有标准程序可供执行.    为什么要用布包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用了把小平口螺丝刀,用布裹在螺丝刀口上面,然后用螺丝刀伸入表盘和指针下面,稍微用力转 ...

估计是从事量具修理检定的人教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标准程序可供执行.    为什么要用布包裹?

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办法,后来看见了拆带表游标卡尺指针的介绍,用的是2把平口螺丝刀对撬,所以我也就用螺丝刀试了下,裹布是怕划伤表盘,都是小东西,不怎么敢用力,最后还是给我拆下来了!~

网友(2016-04-03):
正确办法是,打开后盖。你发现一个微型弹簧,然后调节下弹簧的拉力就可以了。不要劲使大了。(反正,车间的几个表坏了,都是这样,我一直在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