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怎样调制能达到这个强度?

楼主(2014-08-09):
求问:  壁厚2mm , 外径16mm , 长度 500mm  ,管子悬空 , 中间受力500kg, 受力长度100mm。  允许形变 ,但能恢复原状,  什么材料,怎样调制能达到这个强度?

网友:
悬空?没支撑点?

网友:
lz有点不专业了

网友:
算管子受到的弯曲正应力和弯曲切应力,选取许用正应力和许用切应力比你算出来的大的材料就可以了,这些都可以到机械设计手册上查,楼主可以多看一下《材料力学》这本书

网友:
难,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