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攻丝问题

楼主(2014-08-09):
各位师傅,我现在手里有一活,304不锈钢的,攻两个M8*1.25深10的螺纹孔,

规格:M8*1.25
丝锥:OSG VP-NRT M8*1.25-2P
底孔:7.4mm
钻头转速:850SFM
钻头深度:14mm
攻丝深度:13mm
攻丝转速:150SFM
现在一个丝锥只能攻200个左右的孔。
程序:G84 X0.0 Y0.0 Z-13.0 R3. Q5. F187.5

现在丝锥老是第三牙和第四牙坏。

初步怀疑:
程序里加了Q值,丝锥退的时候拉坏的。

同时用了M3 M4 M6的同一品牌型号的丝锥
M3受命3000+孔,一点没有磨损,转速S400
M4受命2500+孔,一点没有磨损,转速S400
M6受命2000+孔,有磨损,转速S400
以上三个规格都是一次攻到底的,但是M8的一下攻到底主轴负载17%左右,

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给予指导!

不胜感谢!

网友:
大侠是机加高手啊,帮顶一下?

网友A:
这个统计的很详细啊!
不过g84+q是什么意识啊?
还有加冷却液或油试试没啊?(不同浓度乳化剂好像会有影响,我这有时是用豆油)

网友B:
什么系统?若是FANUC的话加了Q的前提最好是采用刚性攻丝M29,使用每转尽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统计的很详细啊!
不过g84+q是什么意识啊?
还有加冷却液或油试试没啊?(不同浓度乳化剂好像会有影响 ...

切屑液浓度12%-15%,加Q就是不一次加到底,会根据Q5稍退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若是FANUC的话加了Q的前提最好是采用刚性攻丝M29,使用每转尽给

这位师傅,我的程序已经加了M29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屑液浓度12%-15%,加Q就是不一次加到底,会根据Q5稍退一下

你试一下油润滑呢,即攻丝时不开切削液,加一个粘油的动作。我们这不锈钢活攻丝都是油或则很浓的切削液。

网友C:
M8的底孔是多少?你是不是想玩谁?
还有钻孔应该是含钴的把,攻丝转速高了,降低点!打刀就说明强度和刚性问题,工件,刀具,机床都在考虑之列!可以卖柔性攻丝的刀柄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用来紧固零件的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点评):
M8螺距1.25底孔8-1.025*1.25=6.75,应该用6.8的钻,你用7.4,一边0.3?不是紧固件?是什么?密封?更不行!你是不是扯淡!我第一次听说M8用7.4的钻头!

网友(点评):
人家的是挤压丝锥

网友(点评):
你什么地方能看出是挤压丝锥?挤压丝锥,叫第三牙和第四牙?

网友(点评):
人家丝锥型号都给了,当然能看出来啦,挤压丝锥叫第三第四牙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点评):
牙和扣是一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你家牙齿有张一圈的,嘴里含个齿轮?说问题不说明白,过来装什么?有多少人能记住那一串字母,你用的所以刀片的的代号,你都能记住?你又明白了,还挤压,用的啥机床?上这来猜谜语吗?吗 个 比!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没有足够的不锈钢和钛合金等难加工材料的螺纹加工经验。

网友:
我是来听讨论的,留个记号

网友D:
M3用直径2.5钻头;
M4用直径3.2钻头;
M5用直径4.2钻头;
M6用直径5.2钻头;
M8用直径6.5钻头;
M10用直径8.5钻头;
M12用直径10.5钻头;
M14用直径12.5钻头;
M16用直径14.2钻头;
M18用直径16.2钻头;
M20用直径18钻头;
M24用直径22钻头;
M28用直径26钻头。--------------------------卖钴钻头的人告诉我的。

曾有人教我个妙招:普通高速钢钻头+酱油,钻不锈钢孔;效果与钴钻头一样,我没有亲手试过

网友(点评):
M8是6.75

网友(点评):
不是是加醋吗?

网友(点评):
手动攻丝与自动攻丝的孔径不同?

网友(点评):
这个尺寸是按什么标准来的?

网友:
不锈钢底孔取大限,,,,,,

网友E:
你的底孔钻小了,印象中,挤压丝锥的不锈钢的底孔取7.5的,两三百一根的丝锥才做那么几个螺纹,肯定有问题!

网友:
浮化剂+冷却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底孔钻小了,印象中,挤压丝锥的不锈钢的底孔取7.5的,两三百一根的丝锥才做那么几个螺纹,肯定有问题! ...

真的假的啊,0 25的牙高?

网友(点评):
挤压丝锥非切削丝锥。

网友:
用柔性攻丝刀柄试试。

网友F:
感觉低孔浅了,螺纹容易顶到底部。

网友:
事实上,我只会手工攻丝,不锈钢的也干过,慢点下,进2退3,反复几次,一点一点来

网友:
主轴转速怎么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低孔浅了,螺纹容易顶到底部。

我也这样猜测
不知楼主钻孔深度从哪里算,就算从钻头锥大端算,丝锥小端算,也至少给3.5的余量,应为对刀测量都很粗的,
如果钻头从小端算,那丝锥肯定顶暴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说一下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OSG的丝攻应该不止攻200件就坏了哦

网友:
有可能底孔小了,再加大二三十道试试切削油要直浇到丝锥上,直接攻到底,转速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M3用直径2.5钻头;
M4用直径3.2钻头;
M5用直径4.2钻头;

我用的是挤压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C:
M8的底孔是多少?你是不是想玩谁?
还有钻孔应该是含钴的把,攻丝转速高了,降低点!打刀就说明强度和刚性 ...

我用的是挤压丝锥

网友:
建议转速不要过快,200就好,使用m29不要加Q,楼主不防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M3用直径2.5钻头;
M4用直径3.2钻头;
M5用直径4.2钻头;

你好
你上面的算法应该是公制切削丝锥算出来的  也就是丝锥直径减去牙距

网友:
特别是在不锈钢孔加工时很容易硬化,这也有一定的原因的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hq1O0tA

网友(2017-02-27):
我这攻不锈钢都是用攻牙油的   要不一点都不抗使

网友G(2017-09-05):
挤压的不用7.5用多少啊,用6.8?笑死去

楼主(2018-03-19):
引用 网友G:
挤压的不用7.5用多少啊,用6.8?笑死去

除非你有大量的加工加工经验,要不然别妄自评论。搞清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