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飞达头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4-08-10):
   前段时间玩的东西,发上来给大家看看。不过由于商业原因,模型做了简化。不过圈子里的应该都能看懂吧

网友:
占个沙发!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百度了一下!
飞达是为贴片机供送物料的装置。目前有分机械式驱动,气动,电动,电磁振动及马达振动等驱动方式。可以为贴片机供送盘式,管状,散装料。

网友(点评):
贴片机的飞达没研究过,惭愧~俺的这是印刷机上用的飞达~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A:
什么型号,牌子的?送纸吸嘴机构,有点复杂化了,我觉得还是尽量简化些,可靠性才可提高

网友(点评):
这是俺司自己研发的,目前只用于自己的设备,不外销的~~这套飞达确实复杂了点,与海德堡的比还有差距。不过俺的这个是高速飞达,跟海德堡加强版属于同级别~

网友:
海德堡的飞达,结构简洁,性能可靠

网友(点评):
结构紧凑,体积小!比较经典!

网友:
这是海德堡加强版飞达,速度更高,结构要复杂很多,

网友(点评):
为了高速,大量采用铝合金,大虾最高开到多少?

网友(点评):
赤裸裸的仿制。

网友B:
这套机构太复杂,没有原理图来讲解,很难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机构太复杂,没有原理图来讲解,很难看懂啊!

简单点讲,就是三个凸轮的配合动作。
压纸凸轮:控制压纸脚下摆压纸(摆动凸轮,用弹簧复位)
分纸凸轮:控制分纸吸嘴下移(共轭凸轮)
送纸凸轮:控制送纸吸嘴往主机送纸(共轭凸轮)

网友C:
好复杂的机械。。新人表示膜拜。。暂时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复杂的机械。。新人表示膜拜。。暂时看不太懂。。

哈哈,兄台多虑了,不玩印刷机的话,确实搞不懂这个。玩过印刷机的,也不一定能搞得好。

网友(2014-11-09):
楼主,可否提供一下3D模型供学习一下?

网友D:
这个是共轭凸轮结构,能够高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共轭凸轮结构,能够高速运行。

是按2W设计的。

网友(2015-01-09):
引用 楼主:
简单点讲,就是三个凸轮的配合动作。
压纸凸轮:控制压纸脚下摆压纸(摆动凸轮,用弹簧复位)
分纸凸轮: ...

直接用3个共轭凸轮应该会比较好点吧。

网友E:
楼住能不能多拍几个侧面照啊,我们也有,只不过是低速的。

网友(2015-04-25):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牌子的?送纸吸嘴机构,有点复杂化了,我觉得还是尽量简化些,可靠性才可提高

大侠,您很厉害。

网友(2015-07-01):
有点玛贝格的意思,只是分纸吸嘴的固定机构有点差异

网友:
我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2016-01-20):
多少钱一套,

网友(2016-09-04):
印刷机中的一部分,不过是比较复杂。

网友(2018-08-15):
不玩印刷机的话,确实搞不懂这个。玩过印刷机的,也不一定能搞得好。

网友(2019-07-28):
引用 网友E:
楼住能不能多拍几个侧面照啊,我们也有,只不过是低速的。

同问;完全看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