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的沉孔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4-08-10):
如图,今预加工6-φ18φ11深10的沉孔。鄙人学生,请教各位师兄如何加工。谢谢。

网友:
用铣床就能加工了。

网友:
钻床+钻套,也可以做。

楼主:
感谢诸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洗个屁,,,,见过那么细的铣床主轴吗?
那个锥面造型还把孔给盖住了,,,,钻,有没有那么长的钻头,,奇葩设计。

网友:
如果工件数量不多,可用镗床,也可用钻床镶一刀杆用单刀加工

网友:
做个反锪刀,立加上干也可以。 原理和镗床一样。刀具先别上刀片,通过孔 挂上刀片,干完了拿下来。。。

网友:
这个东西很好弄的,钻床铣床都行

网友:
建议用铣床

网友:
铣床吧 好做一点。

网友:
用铣床或加工中心加工较好!
数量很少的话,8楼的方法可用!
数量多的话,可以用自动反刮刀,伸入后靠离心力等外力自动打开,效率高,但是比较贵!

网友:
做个钻套套上,用小钻床就解决了

网友:
奇葩的设计,这能铣?
电火花吧,

网友:
碰主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