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的辊筒 车不光 求高手指点 急!

楼主(2014-08-10):
急件!!! 如图所示  此件车床加工中出现问题   老是车不光 车一节就会振刀  车一节就会振刀    是刀没磨好 太薄了还是哪里的原因啊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多换刀片,在不同的速度下式,实在达不到你的高要求,就用各型号砂纸从粗到细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换刀片,在不同的速度下式,实在达不到你的高要求,就用各型号砂纸从粗到细抛光

我们用的是普车(6163 大连机床) 搞了一天了 一个都还没成功的拿下(共10个)   尺寸要求不高  辊筒的表面全部见光就行

网友B:
普车活,请把转速,进级,吃刀量,走刀路线,刀具材料,刀具中心什么的说一下,哦,有没有跟刀架,中心架。如果能把刀具的主副偏角,前后角也能说一下更好

网友C:
这是个薄壁件吗?5.0是什么东西?壁厚?切削量?

网友:
振动或者刚性不足

网友:
反车试试,,,,,,,刀后角磨出防振棱,慢速大进给。

网友:
我的意见上中心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薄壁件吗?5.0是什么东西?壁厚?切削量?

壁厚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车活,请把转速,进级,吃刀量,走刀路线,刀具材料,刀具中心什么的说一下,哦,有没有跟刀架,中心架。 ...

转速80 ,  进给量0.2, 没有跟刀架  中心架  , 刀具YT15     走的反刀      正刀进给根本没法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具圆角磨大些,低速,进给稍快些0.3以上。试试

谢谢  下午我试一下

网友:
153的外圆,壁厚5mm,也算不上薄壁件,但刀子还是不宜太钝,刀尖R大了肯定不行,建议还是锋利些,既然要求不高,先光出一小段,架上中心架吧

网友:
  转速放慢些,反车会好点

网友E:
刀的角度没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薄壁件难加工,但也可以加工,我们可以做个交流

活做的不错啊  向你学习了!  你们是做什么的   我们主要做零散的加工,修理,钳工钣金制作      对车床这一块见识太少了,差的有点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刀的角度没磨好

得在刀上下功夫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80 ,  进给量0.2, 没有跟刀架  中心架  , 刀具YT15     走的反刀      正刀进给根本没法车

什么都没有,有难度,把刀磨好,装好也许可行!

网友:
解决没?如果还没,上个振纹的图片来看看

网友(2014-09-09):
应该上跟刀架

网友:
2个轴头是热装的吧,这个活建议你先车光大外圆,然后再热装。如果还没有解决的话可以打我电话,我给你说说。18660607780

网友:
你工艺是什么 走的 ,估计你工艺走的不对?我以前干过这这种类型的东西

网友:
以前听老师傅说过薄壁桶加工,在桶里面灌满石蜡,凝固后再车,当然冷却要跟的上,不然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