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六角螺栓和外六角螺栓的替换

楼主(2014-08-10):
大家都知道内六角螺栓的成本虽高但质量相对来说要比外六角要好,而且使用方便性也比外六角好。
我想问的是,当前设备上所有使用外六角的螺栓都能用内六角代替吗?
在施加相同力矩的基础上,内六角和外六角的防松性能对比哪个好呢?
内六角与外六角相比的优缺点有那些?
是不是内六角更容易对其施加更大的力矩?

网友A:
1.内六角可以放在空间很小的地方甚至沉孔里,放外六角的地方要有拧扳手的空间;
2.不锈钢的内六角比较漂亮;
3.内六角扳手好携带。

网友(点评):
1.同规格的,内六角头部厚度要比外六角厚 2.内六角扳手一般是L型的,有些地方要比外六角扳手要局限 使用、选择要根据具体情况,各有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六角可以放在空间很小的地方甚至沉孔里,放外六角的地方要有拧扳手的空间;
2.不锈钢的内六角比较漂亮; ...

缺点呢,你说的太肤浅了。

网友:
搜“内六角与外六角螺栓应用区别”,社区原来有讨论

网友:
大侠提到内六角的质量比外六角高。
请问具体是哪个或哪些质量比外六角高,高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其实我就想知道设备上是否所有用外六角的都可以换成内六角,但反过来我知道不行。

网友B:
楼上各位说的都很好,一般情况下内六角和外六方的强度其实是一样的,都有4.8 6.8  8.8  12.8等级之分,材料亦是如此,只是一般情况下优先选用外六方,因为它施加的力更大一些,而且可以采用活扳手或者死扳手来拧紧,其缺点:1,就是当空间狭小的时候不能埋头使用(即就是不能放在沉孔里,就算可以放到沉孔里用套管扳手,但是也会比同规格的内六角占用体积大);2:,扳手空间大;内六角的优点我就不说了,楼上各位豆油回答,其缺点:1,施加的力相对外六角来说小一点;2,在头部高度方向上比外六角高,在缝隙之间无法用内六角扳手(此问题就在我设计过程中遇到过)

网友(点评):
你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各位说的都很好,一般情况下内六角和外六方的强度其实是一样的,都有4.8 6.8  8.8  12.8等级之分,材料 ...

说的好。。。。。

网友:
这个不太了解!!!!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