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毛坯料外圆怎么分中才能保证高精度

楼主(2014-08-10):
外圆对刀问题

网友A:
你提这个问题应该是加工中心上加工吧,用百分表能达到2丝内,用杠杆千分表能达到半丝内

网友:
用分中棒

网友(点评):
分中棒不能确保高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提这个问题应该是加工中心上加工吧,用百分表能达到2丝内,用杠杆千分表能达到半丝内

毛胚还两丝?????

网友(点评):
既然问题是高精度的毛坯分钟,那就是光圆料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了,要保证中心用千分表可以保证1丝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提这个问题应该是加工中心上加工吧,用百分表能达到2丝内,用杠杆千分表能达到半丝内

确实是的!不过如果你机床够先进,也可以使用探针测量校正!

网友:
一般人会买这么高端的机床做外加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的!不过如果你机床够先进,也可以使用探针测量校正!

一般人不会买高端机床做外加工的,除非是国企和哪些有钱没处花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