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机床精度算差吗

楼主(2014-08-10):
   大型注塑机模板(尾板)镗铣精加工,零件重量有35吨左右。加工刀具为山特维克可乐满精镗刀。加工设备为中捷昆机数控落地镗铣床CJK6916,主轴160的,现在整个大面精铣所有的孔精镗完成后要加工背后180度的支架孔,如图下
支架孔大200,总深1300,两组支架孔上下孔距1990,设加工的大面(也就上面第三张图片)为0度面,加工支架孔肯定不能一次精镗镗穿,孔太长要掉头工作台在旋转180再精镗加。工。现在是这样加工的,大面精加工完成,工作台旋转90度加工支架孔,为了保证精度,工作台旋转90度后我还移动工作台打表检测了大面,几乎没什么误差,昆机工作台移动还算是精度最好的,所以我们精镗比较深的孔都是主轴和方滑枕固定,走工作台完成镗削。(精镗镗到中间,刚好能镗完一排4个孔架中的两组,)   上下两排支架孔精镗完后工作台要在旋转180度加工另一侧支架孔了。同样工作台再180度,打表检测大面也是好的。开始找正刚才工作台旋转90度 加工好的支架孔,我还特意让主轴和方滑枕伸出来的长度跟刚才另一侧加工支架孔的长度一样,先开始找正最下面的支架孔 这样比较方便。我是用精镗刀找正伸到刚才加工好的孔,孔里图上粉笔印,如果误差一丝是很容易看出来,找正好下面支架孔后,然后X轴不动,Y轴移动到最上面的支架孔,主轴转动把镗刀伸进刚才加工的孔里  找正,     发现X轴 误差由16丝,Y轴相差不多也就1丝,感觉机床误差有点大嘛,各位懂大型镗铣床加工的朋友说说看,我们这边的技术部说肯定是镗刀找正的坐标精镗 ,别管机床坐标,这机床上个月刚调了水平和精度,调水平和精度之前可以说是我师父就已经发现立柱Y向后仰,立柱往X轴负方向倾斜。一直以来精加工都是靠操作工经验控制精度。

楼主:
支架孔垂直度和平行度是有要求的,垂直度不好后果很严重,另外支架孔要穿一根200大的长轴进去,熟悉注塑的朋友我想应该比较了解,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立那么高来干呢?把第二张图上的大面干完,然后就应该翻面,大面贴工作台干了吧,先不说精度问题,就是测量也好测量啊,一般测精度可能就是拿方尺,调到0.015/500,你近Y轴向两米的高度差,累积可能就超差了

网友:
三块板的中间那块。恐怕要每次移动机床主轴,开工之前都要重新找准。
位置度:用夹具,对刀块解决
孔之间平行度:只能在刀疤上检验,前后跳动
孔垂直度:工件装夹的垂直度
实际上,4个孔都需要装轴套,钳工修正就行,主要是平行度如果不好比较麻烦。

楼主: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这个加工工艺不对,加工支架孔要把大平面放倒平放在工作台上,然后打表大平面,加工支架孔才好保持精度,看来区里懂的人比较少嘛,都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架孔垂直度和平行度是有要求的,垂直度不好后果很严重,另外支架孔要穿一根200大的长轴进去,熟悉注塑的朋 ...

不知道立这么高这样装夹干活的时候好干吗?危不危险,是否可以在铸造的时候在图上红线处加两个工艺台,刷平后就可以压在工作台上,增加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立这么高这样装夹干活的时候好干吗?危不危险,是否可以在铸造的时候在图上红线处加两个工艺台,刷 ...

立起来这么高当然不好干了,还把可能工作台压坏了。至于工艺台这是不用加的,加的话会增加成本,重心的话还是在模板最前端况且,你熟悉注塑机的构造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构。。注塑机模板其实铸造,加工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只是我这边闭门造车不懂而已,只要随便问一下懂的人都会知道了,我这边是浙江宁波,注塑机制造主要生产地。
我所说得加工工艺就是,4个导柱孔精加工,大面精精加工完成后,加工支架孔是最好你能把它放到平放在工作台上,因为两排支架孔孔距上下相差1990MM,这样的话机床精度误差会被放得很大,孔的平行度,垂直度会有很大误差,正确加工方法如下图,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立这么高这样装夹干活的时候好干吗?危不危险,是否可以在铸造的时候在图上红线处加两个工艺台,刷 ...

你说的没错,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模板,所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过来向别人请教才知道大模板加工支架孔是要放倒来做的。这个厂他们卧加,数控刨台式镗铣床以前都是立起来加工小的注塑机模板的,因为这样加工比较快,大面精铣,精镗4个导柱孔,然后工作台转过来加工支架孔,省去二次装夹找正,模板小,小卧加精度也好,精度也可以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因为我是第一次做这么大的模板,所以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过来向别人请教才知道大模板加 ...

下面等高块也太高了吧。。。。等高即可,小心倒

网友(点评):
是高了点,嘿嘿,这个也跟机床Y轴行程有很大关系,加工行程最低是,比工作台高500mm

网友B:
我认为最初装夹方式是正确的,只要满足工作台承重并装夹稳固,一次装夹能加工最多的部位,减少工作量,工件整体精度可以保证。
其实你描述的主要问题是出在B轴旋转产生的误差(鼠牙盘或CNC转台),目前国内外任何机床生产厂家都回避转台对头镗孔加工实切这项精度,(可见机床合格证中的精度项目)就证明是难题。
建议在加工孔过程,需对头镗,在调头后。调头镗前测量误差,移动相关轴修正后再加工,在卧式加工中心,数控龙门镗铣床,这种是通用的手法。随着温度变化误差值也会漂移的。
机床精度要按合格证中精度复查,如果合格就行,(如需更高精度就要采购高精度机床及恒温环境)
其它问题就是这些复杂的工艺问题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补充内容 (2014-8-16 01:01):
看一下我发的精度标准关于y向检验,(JB-T 8490.1-1996 数控落地铣镗床、落地铣镗加工中心 精度检验)。如不合格要调整一下机床。,

网友(点评):
恩对的,这样立着加工做事可以做,我就是担心Y轴垂直度不好,两个支架孔平行度达不到了,必经上下两量距差不多有2米,这就把俩个孔平行度放大了,

网友C:
35吨,光材料费就十几万了,做大件很爽吧   这个东西需要多久啊  ,既然调头镗孔 中间如何会没接痕,难道中间有接痕也不影响?还是中间会有过度套和直径200的轴连接(导向柱吧)

看的像孔是分离的哦

网友(点评):
没有轴套,直接穿轴哦,

网友(点评):
支架孔孔的地方就是放连杆的的,孔里再穿根轴进去,

网友:
大件加工注意安全啊。尽量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吨,光材料费就十几万了,做大件很爽吧   这个东西需要多久啊  ,既然调头镗孔 中间如何会没接痕,难道中 ...

全部加工完要2个星期多,掉头镗孔肯定是用痕迹了,不过这每个支架孔端面两边有20MM左右的余量,接下里刮面会把它刮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最初装夹方式是正确的,只要满足工作台承重并装夹稳固,一次装夹能加工最多的部位,减少工作量,工件 ...

如机床合格y向移动精度不必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机床合格y向移动精度不必担忧,

我感觉也还行,大面精铣完,工作台为0度,工作台转90度打表大面上下相差为0,工作台再转到270度,打表大面,大面下为零,大面上负6丝,大面高度大概有2米6,

网友:
大件很难做;你们公司挺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