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急求,铝材M5牙纹,攻牙【在线等】

楼主(2014-08-10):
底孔4.2钻头,钻孔后孔径4.3左右,攻牙,螺旋槽的也用过,同时也加乳化液攻在一半左右容易经常咬死。

底孔4.3钻头,钻孔后孔径4.6左右,攻牙,止规止不住,头疼啊…………………

求支招!

台式攻牙机

楼主:
设备啥的先暂时不考虑,能否从加工环节解决,

网友:
攻丝机一天5000个没有问题,4.2的孔正好,到4.4就到了中径位置啦,肯定止不住啊!

网友:
换个 好点的丝锥才是王道

网友:
加乳化液没用,你加猪油试试。。。。。。我们手攻时经常加猪油,很好用。

网友:
钻头4.2足以,你磨的技术待改进,用固态油脂

网友(点评):
钻头磨的不太好吧,

网友:
大侠,从钳工的角度讲,您可以试着修磨下丝锥,丝锥头部磨尖点,开“后角”。

网友(点评):
您才是大侠啊,那样磨绝对不会啊

网友A:
用好的丝锥,好的钻头,搞定!嘿嘿!
我用钻攻机,钻头转速3500,丝锥转速3000,

网友:
一体式钻头丝锥

网友:
镶钢丝螺套

网友:
钻头打出来大那么多就说明问题了
先把钻头磨好,尺寸合适的话,孔的表面质量才会高,这样攻丝才有保证。

网友(点评):
是啊 磨钻头技术活啊

网友:
现在铝材螺纹加工都采用挤压丝锥了,螺纹强度、表面质量优于切削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好的丝锥,好的钻头,搞定!嘿嘿!
我用钻攻机,钻头转速3500,丝锥转速3000,

这个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