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卷纸的包转机

楼主(2014-08-10):
村里做卫生纸复卷生意的老板找我做一台设备,我现在大体说一下。大家发发言。卫生纸在复卷机分成小卷以后,长度是1.8米左右。分切成小段,再人工套装塑料袋子。袋子是直筒型的,没有两边。现在人工工资开支比较大,再一个人工装出来手指头印厉害,影响美观,效率也低,想复卷的纸长着先套塑料,然后切、塑料袋子也行,塑料片直接卷也行,必须出来紧凑。大家给指个招。不知道卷烟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卫生纸是一边分切一边缠的吧,应该不是缠完了再切得,分切完了,应该在一根轴上,然后把轴直径套塑料袋里面,然后再抽出轴来行吗?卫生纸如果是里面有纸筒的,可以装的时候用内孔膨胀的装置抓取装袋。

网友:
塑料受热会变短吧。。。。

网友(2015-11-14):
引用 网友A:
卫生纸是一边分切一边缠的吧,应该不是缠完了再切得,分切完了,应该在一根轴上,然后把轴直径套塑料袋里面 ...

卷好之后2侧是要最后切一刀的

网友:
我覺得應該是邊放入小卷手紙邊包在一起吧,也就是說手紙最大包裝袋一開始是單張的膜吧

楼主(2016-02-15):
搞复卷卫生纸的也不好混了,随着环保的严格,都是几个大厂的了,出来是4米的大轴,所以复卷为什么的运输和复卷机更新换代都需要很大的资金,尤其是4米的大轴没法运输,所以现在村里卫生纸复卷的也是得过且过。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