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什么电机好?电机每2.5分钟启动一次,负载不大,速度相对较低

楼主(2014-08-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论坛里有过类似的求助贴,可以搜“大功率低速微型电机”

网友:
1,你的描述不够详细;
2,普通异步电机,2.2kw,运行3秒钟,停止6秒钟。循环往复,额定功率下使用,可以长期连续工作。

网友:
我厂几十台设备用减速电机,不到三秒启停一次,循环往复,每天十二小时,烧坏率极低,一年也没有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