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粗糙度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10):
(图片)

网友:
前两天有个一样的帖子,下面表示非加工面,上面表示厚度为3,不过现在厚度也有用t表示的,那个字母现在用的少了!具体可看这个帖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8&page=1#pid2880738

网友:
材料厚3mm,表面不加工,保持原始表面粗糙度

网友:
2楼正解,上面是板厚3mm,现在很多都用t代替那个符号,主要是好标注,下面是不加工的材料表面。两个标准在一起估计就是省事吧,没见标准上这么标记

网友:
那个字母好少见啊

网友:
板材厚度很多就是用这个字母表示的啊,如果上下两面不加工,应该都有这个符号。

网友:
支持三楼意见

网友:
其实做个俯视图,然后在上下面上标注不去材料的粗糙度符号,再标上厚度,效果会好的多。
别让车间工人一次一次上楼找设计人员,这对大家都是好事

网友:
那个字母是小写希腊字母德尔塔,代表厚度的意思,是较为正式的表述,但是也有很多人标注为t,下面的符号意思是不加工该零件,我估计你这个应该是一个钣金3mm的钣金件,绘图者的意思是直接采用3mm后的板子来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