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人是不行了,没法检索的日本汉字,求翻译成国人习惯的汉字

楼主(2014-08-10):
一个日本的电主轴,就是不明白如何查找,因为这个小日本的汉字实在没在学堂学过,读音与意译都没法字了,搜索引擎当然无从下口了。

网友A:
进樱电机株式会社   筒夹型电主轴
三相感应电动机
型式:S933B   国际工业规格标准化机构驱动
输出及额定值于右表

下图为原厂产品资料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樱电机株式会社   筒夹型电主轴
三相感应电动机
型式:S933B   国际工业规格标准化机构驱动

谢谢帮忙找寻。还有个不情之请,能否帮忙再询问一下这个机器的出厂售价呢,我好有个参考,我准备弄进几个,轴承有些有问题,有些非常顺滑的,这批成色还不错,所以值得维修,至少值得拆开学习研究一下的

网友(点评):
葛老板说这话就不地道咯,今天是星期天呀,厂家商家都嘛休息中,再说国内就有代理商,可以直接问去呀!

网友(点评):
罪过了,我也不是非要立刻查询到日本售价,国内代理商我是不敢问了,国内代理商都是老虎肉,溢价幅度太高,我只要知道日本国内的大致销售价格即可,反正我明说吧,我告诉别人这个估计在五六千元RMB,是指日本本土价

网友:
能跑300周萬多轉的交流電機, 5-6千未必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