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黑,阳极氧化对尺寸和平面度,平行度有多大影响?

楼主(2014-08-10):
请问发黑,阳极氧化对尺寸和平面度,平行度有多大影响?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另外镀铬对圆度和平行度平面有影响吗?

网友:
可以忽略不计,要好的厂家!

网友:
表面磷化、氧化形成的膜的厚度都非常小,可以作为最后一道工序,对零件的尺寸影响非常小。

网友A:
镀铬度的厚的话可以达到十多个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镀铬度的厚的话可以达到十多个丝

镀烙能达到10几丝?

网友(点评):
可以,不难的

网友:
表面氧化处理对尺寸影响可以忽略,镀铬要看镀铬层的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烙能达到10几丝?

镀硬铬的话0.015到0.03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