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受纯轴向载荷时的寿命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4-08-10):
深沟球轴承受纯轴向载荷时的寿命是怎么计算的?(不要回复说翻手册,机械手册只讲同时受轴向和径向力时的计算方法,如果纯轴向力呢?也用这个公式 会不会不适用?)(另外,如果有离心力时,算不算是径向载荷?)

网友:
你的意思用深沟球轴承去承受纯粹的轴向力,这奇葩的思路能告诉我为什么不用推力轴承吗

网友(点评):
游乐场中有实际应用,并不算奇葩思路。

网友(点评):
深沟球轴承可以承受纯轴向力,尤其在轴向力小,高速的工况。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主要用于受径向载荷,可以同时承受较小的轴向载荷,建议楼主换推力球轴承或者30000B系列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仅仅是技术讨论,不是不知道推力轴承。

网友:
不用计算。不认为会有人那么干。
我不太相信游乐场会用深沟球轴承承受纯粹的径向力。

网友:
看来大家认为深沟球轴承不能承受纯轴向载荷啊。截图来自西工大--机械设计。

网友(点评):
感谢专业的解答,这本真是好书,得仔细地看

网友:
游乐场设备一旦出事,设计人员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楼主硬要使用深沟球轴承,不害怕吗

网友(点评):
我不是做游乐场设备的,我只是做小设备的。只是有技术疑问。pascal已经很专业的答案了。

网友:
西工大的机械设计,我大学学的课本啊。。

网友:
还是推荐你翻机械设计手册:

纯轴向载荷,还是按当量公式转换,注意:一般小于0.25C0.

网友:
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 SKF 推荐的一般小于0.25C0,NSK样本说小于0.5C0
图片上的数据是国外一本手册上介绍的数据

网友:
计算寿命一般采用的是当量载荷,也就是把径向和轴向载荷折算为一个载荷作为依据,就像一两酒先生所说的,只要不超过应用条件,就可以使用普通的寿命公式进行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