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视频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2014-08-10):
感觉效果很好

网友:
前面部分根本不是那些各位常用的三维软件所能做到的,这只能三维动画软件作的,而这种软件通常咱们不是玩的。
后面是爆炸图,不过带上了渲染,而各位手上的电脑根本带不动这种费资源的作法。
所以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点评):
这种图形工作站都是多CPU结构,三维图像中间结果都需要计算得出,非常耗费CPU资源,一般计算机无法胜任。一般计算机配套的图形板叫做显示卡,因为他只能用于显示,海量数据无法全部存储再利用,图形板一般要几十万+

网友A:
很像3dvia composer做的

网友:
3dmax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像3dvia composer做的

+1

网友:
应该和电影动画的差不多

网友:
觉得非常震撼!!

网友:
3D MAX 好像可以

网友:
一直很好奇啊,以前以为是用3dmax做的

网友(2021-08-16):
不清楚啊* U! W# Z" B"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