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台阶尺寸

楼主(2014-08-10):
轴承内圈外径4.5,而安装台阶尺寸4.2,凸出来的部分是不是给拆缷时,卡爪夹持留的位置?(另外,我不知道这个拆缷器的尺寸,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能告知下吗?

网友A:
那叫定位轴肩,定位轴肩的高度一般取h=0.07到0.1d ,d为与零件相配处的轴直径,单位为mm,滚动轴承的定位轴肩高度必须低于轴承内圈的高度,以便拆卸轴承,轴肩的高度可查手册中的轴承安装尺寸。楼主可以看一下《机械设计》教材里关于轴的设计这章。

网友(点评):
再翻了遍机械手册的轴与轴承,并没见(这是拆缷用的)这样的记载,理论上我也认为是拆缷用的,但没见到确切的记载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基础中也没有这样的记载,能否给出书面的证据?

网友(点评):
在(机械设计)找到了这句话,确实是的

网友(点评):
除了轴肩直径有要求,长度应该也要有要求吧,如果长度太短,拆缷器进不去,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机械设计>第七版 西北工业大学机械原理及机械零件教研室编著 356-357页

网友(点评):
没注意看回复,我刚也是在这本书上看到了

网友:
你在书上看到这句话后就不能再往后面看么?后面还有 各轴段直径和长度的确定!

网友(点评):
“各轴段直径和长度的确定”,有这段,但没有提到轴肩长度要取多少.只说了要保证装配和调整的长度,但具体是多少?

网友:
没得具体的,轴的各段长度主要是根据各零件与轴配合部分的轴向尺寸和相邻零件间必要的空隙来确定的,后面例题轴肩取的b>=1.4h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耐心的解答,受益菲浅

网友:
现在好多设备没有考虑拆卸。

网友:
我得好好翻翻我的大学教科书了。。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叫定位轴肩,定位轴肩的高度一般取h=0.07到0.1d ,d为与零件相配处的轴直径,单位为mm,滚动轴承的定位轴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