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减振,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4-08-10):
机床加工时会产生振动,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请问各位大侠目前数控机床减振的方法有哪些?
那些像DMG,阿奇夏米尔,米克朗等著名数控机床他们采用了什么技术给机床减震的?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你是生产机床的?机床的震动在于,材质和结构的刚性,材质就别想了,同样材料比不过人家的,在结构和装配上下下功夫把!

网友:
有时候振动不是机床有问题,而是切得太深了

网友:
机床振动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振动的根源来治理!

网友A:
你是要设计机床?

网友:
先要排除加工工艺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4-10-11):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设计机床?

毕业设计论文

网友:
铣圆弧时机床有爬行现象。国产机床还用螺距误差补偿,看来跟小日本系统还是配合不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