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管件,车刀掉刃

楼主(2014-08-10):
在加工如下图所示零件时车刀经常掉刃,经观察是车刀在车至左端面时铁屑将刀刃打掉所至,现在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以解决,严重影响生产效率,请高手赐教。加工进机床转速为950转每分,走刀速度F为480。毛坯为无缝钢管,材质不足20#,外圆38mm,内孔28mm,两顶尖装夹,所用车刀为T14硬质合金焊接车刀。一次装夹加工出所有外表面。暂不考虑用机夹可转位刀片。

网友:
转进给太快!!

网友:
把你的刀照下来,车工就是玩刀,你拿个活,放着,不如看刀!

网友:
我看我们车工车东西的时候 经常会用瓶子喷点切削液啊 水啊 之类的东西 你可以试试

网友A:
用75°偏刀加刀刃负倒楞。

网友B:
你上的图是两顶尖装夹吗?是一夹一顶

网友:
进给太快了,改到F285

网友:
试试减慢进给速度吧,坐等大神给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的图是两顶尖装夹吗?是一夹一顶

是两顶尖装夹.因为卡盘端要车出33*1.5的螺纹,所以顶尖做得比零件车过后的外圆稍细,但又不细于28mm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
转速和进给的确太高

 1假设没有冷却,是干切削,
2假设是黄铜焊接
 3假设吃刀量稍大
     那么,黄铜融化,刀头掉落

网友(点评):
你肯定是坐办公室的。

网友:
卡盘夹得升稍微长点 用45度刀车呢

网友:
进给太高。那些说改主偏角的都不好好看贴。要车到靠近卡盘的,所以才会铁屑卡在卡盘和刀中间把刀刃打掉。改45度刀直接打卡盘了。而且用45度可能会起振甚至大肚子。如果卡盘上的卡爪用不到的话拆掉,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排屑了。

网友C:
估计有一下几个原因:
1,进给太快导致工件产生加工硬化;可以降低进给速度,或者减少背吃刀量,上冷却液(水基乳化液)
2,刀具采用焊接,焊接不合理,,破坏表面图涂层等,导致刀具硬度减低;毕竟硬质合金是专业厂家制造的,买的刀片是否适合焊接,焊接的方法是否合理,问问厂家看看。
3:刀具的前角是不是太大了?建议粗精加工分开,不要一步到位。刀具再硬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前提的。
4,工件可以采用一定的热处理改善切削性能。
5,工件太长,大的背吃刀量会导致工件在中间产生较大的径向抗力,导致刀具崩刃。上辅助支撑试试,尤其在中间,若果工件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把尾座拿掉。或者只在中间减少经给速度试试。
6,刀具出厂的时候有个最佳切削用量 建议不要自己凭经验采用,毕竟那个是经过专业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有一下几个原因:
1,进给太快导致工件产生加工硬化;可以降低进给速度,或者减少背吃刀量,上冷却液( ...

请问,怎样查出硬质合金刀具的最佳切削用量?

网友:
替你们的丝杆担心,不知道余量多少,余量少可以加大副偏角,你的铁屑是蓝色说明你刀磨的不好,安理应该白黄色的才是好刀。即使没有加水,这个铁屑还是不对。

网友:
进给太快。铁销打的

网友(2014-10-17):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查出硬质合金刀具的最佳切削用量?

用硬质合金车刀车削碳素钢时,刀具寿命与切削用量的关系可用如下的经验公式表示
切削用量
式中t为刀具寿命(分);cv为寿命系数,与刀具材料、刀具参数、工件材料和切削条件等因素有关;xyz为指数(x=2.5~5,y=1.2~1.8,z=0.6~0.8)。这说明对刀具寿命影响最大的是切削速度,其次是进给量,最小的是切削深度。从最大生产率的观点选择切削用量,应首先选用大的切削深度(或切削宽度),力求在一次或较少几次行程中把大部分余量切去;其次根据切削条件选用较大的进给量(或切削厚度);最后根据刀具寿命和机床功率的可能选用适当的切削速度。这也是粗加工时选择切削用量的原则。精加工时一般选用较小的切削深度和进给量,然后根据刀具寿命选择较高的切削速度,力求提高加工精度和减小表面粗糙度。

网友:
车外圆用45度刀头

网友:
还差1MM 到头的时候要退出车刀来,用车刀后刃把剩余的车去,你那是铁削把车刀给蹦的。最好用个挑丝刀车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75°偏刀加刀刃负倒楞。

正解

网友:
用45度刀头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刀头小一些,不要碰到卡爪就可以。他那个外圆没多大加工余量,走刀快些也不是问题。但是这个工件比较长,车刀磨损比较快,时间长了会把刀刃磨出一个小豁口,自己注意些就可以

网友:
刀头牌号也差些吧?T15或者YW不是更好些?不差那几个刀片钱吧?

网友:
这活注意以下几个小问题:
1.90度车刀在切入和切出时切削力突然变化容易引起打刀,图示工件用两顶尖装夹,主要靠摩擦传动,夹紧力不大,所以尽量避免冲击力和减少径向切削分力。所以本例适合采用75度车刀,也方便左侧台阶切入。余量不大数量不多可使用螺纹刀一次车成。
2.从切屑看,蓝色切屑说明过热,切削用量的选择有点偏高,不是主要问题,可能是车刀断屑槽过窄,造成切屑塑性变形过大,虽能利于断屑,却使刀刃受力过大或挤屑造成打刀。宜采用负倒棱配合前窄后宽的断屑槽。
3.建议将前顶尖铣扁以增大夹紧力,菊花顶尖太贵。

网友:
车刀角度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