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杆件的连接工艺,如果不焊接,用粘接可以吗

楼主(2014-08-11):
如图的杆件,两边是钢铁,导磁,中间是铜做的隔磁环,他们是怎么连接上去的,焊接的吗?采用的是那种焊接工艺,为什么结合处如此平滑,目前已知氩弧焊是不可能做成这样的。最要命的是这种连接手段抗拉和抗扭强度很大,敲敲打打拧了180度才将两种材料分开。这种如果不是焊接,有没有可能粘接?

网友A:
这是较为典型的摩擦焊工艺连接的.

网友B:
粗加工后浇铜,在精加工!!1

网友:
这就是摩擦焊

网友:
肯定是摩擦焊,别的工艺抗拉强度不行

网友C:
这是摩擦焊的,用电子束焊强度会再高几个数量级。汽车空调活塞就是摩擦焊和电子束焊两种工艺,摩擦焊胜在效率,电子束强于质量,目前有逐渐取代摩擦焊的趋势。

网友:
张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D:
这个零件不是摩擦焊的。我见过国外产品这样的的工艺。我有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和材料的资料。等一下我找好资料发出来。

网友:
继续受惠于论坛,长知识~

网友:
胶接肯定不行,连接处要耐磨,防腐蚀,还要狠高的强度。当然主要的还是要隔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零件不是摩擦焊的。我见过国外产品这样的的工艺。我有这个零件的加工工艺和材料的资料。等一下我找好资 ...

这个就是国外某品牌电比例阀的比例阀杆,我们线割过好几个品牌的,每个品牌都是类似的结构,连接处都是这样,看不出是怎么连接的,很完美!能把具体资料发给我看下吗,1125328337@qq.com,或者直接在帖子里说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较为典型的摩擦焊工艺连接的.

摩擦焊,那是不是要焊两下?(先将铜环跟左边的焊起来,在整体冷却后跟右边的焊起来),这是不是太麻烦了,我看过摩擦焊的管件比较大,这个比例杆的直径为19MM,铜片的长度只有5MM左右,而且焊接完之后,如图的材料之间的连接角度不能改变,不知道摩擦焊能不能做到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加工后浇铜,在精加工!!1

你的意思是浇铸出来的吗?(材料间的连接斜角必须保证)那是这样的吗:先加工左边的或右边的部分,再车个斜角出来,在浇铸铜,等冷却之后,在车个斜角出来,再浇铸最后一截,在整根一起加工,这样可行吗?连接斜角不容易保证吧,有部分铜会熔掉(钢的熔点比铜大概高500度左右),而且感觉工艺要真这么复杂,不易于批量化生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摩擦焊的,用电子束焊强度会再高几个数量级。汽车空调活塞就是摩擦焊和电子束焊两种工艺,摩擦焊胜在效 ...

这个比例杆的直径为19MM,铜片的长度只有5MM左右,而且焊接完之后,如图的材料之间的连接角度不能改变,不知道摩擦焊能不能做到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摩擦焊,那是不是要焊两下?(先将铜环跟左边的焊起来,在整体冷却后跟右边的焊起来),这是不是太麻烦了 ...

摩擦焊的主轴本身就可以精准定位的,如果不是摩擦焊,能有其它联接方式能焊的那么牢吗?

网友:
楼主是高级焊接工程师吗?
那有没有听过电焊面罩中的欧博瑞自动变光面罩?专为焊接专家设计,相当于手机中的“苹果”。
绝对让您“高大上”的焊接面罩,欢迎体验哦。认准瑞士optrel

网友:
学习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