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拧紧力矩和轴向力的关系

楼主(2014-08-11):
小弟有一事不明,求大神帮助。查了一下说拧紧力矩中10%用于产生轴向力。拧紧力矩单位是N.M,力的单位是N,那要是产生轴向力,必然要对应一个距离啊。这个距离怎么算

网友A:
轴向力是沿轴向的,故距离是零。
扭紧力矩是和摩擦力矩平衡的,这个可以从螺纹自锁的原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向力是沿轴向的,故距离是零。
扭紧力矩是和摩擦力矩平衡的,这个可以从螺纹自锁的原理分析

施加的全部力矩中,用于产生轴向力的约占10%,用于克服螺旋副间摩擦力矩的约为40%,用于克服螺母与支撑面间摩擦力矩的约为50%。那么如果一个螺栓的拧紧力矩是300N.M,那么产生的轴向力是多少?

网友:
查看了一下资料原文公式是这样写的:M=Pd(k1+k2+k3)
P为轴向力,k为拧紧力矩系数即你提到的比例
请参考原文http://www.docin.com/p-280073222.html

网友:
d为螺纹公称直径。

网友:
300*10%/d?

网友:
拧紧力矩T作用使螺栓和被联接件之间产生预紧力F0, 拧紧力矩等于螺旋副间的摩擦阻力矩T1和螺母环形端面与被联接件支撑面间的摩擦阻力矩T2之和。螺栓受预紧力F0的拉伸作用,你说的那个轴向力就是预紧力吧。T1和T2和F0有两个数学关系式,解出来T≈.2F0d ,你说的那个距离就是螺栓的大径。

网友:
NM是力矩的单位,是你 柠螺钉用多大的力矩来柠
10%的力矩会转化为轴向力
相当于将螺钉拉伸
你可以用T/D求出力,然后估算一个
这个变形量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用定力矩扳手预紧螺栓,此时需要的扭矩已经定了。如果手抓住扳手的尾部,相对于扳手的中部,人用的力要小些,也就轻松些。而这个尾部和中部的差别就是距离的区别,M=F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