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内孔锻件,不断榍,铁屑缠在内孔镗刀上,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断榍呀,

楼主(2014-08-11):
数控车内孔锻件,不断榍,铁屑缠在内孔镗刀上,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断榍呀,内孔25左右,我现在的S1500F0.28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手磨刀还是机夹刀,手磨刀自己重新刃磨排屑槽,机夹刀换刀片,更改刀片槽型。参数上可以降低转速,增大进给和被吃刀量,不行只能换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