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间隙配合的话轴的公差如何选择?

楼主(2014-08-11):
Φ10的内孔,公差(0~-0.008)。小间隙配合的话轴的公差如何选择?如果轴转速0~6000rpm的haunted,公差又如何选择?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不需要安装轴承吗?

网友:
轴还要旋转,还要设置成基本尺寸相同的间隙配合,转速还要6000rpm,这谁设计的精密部件,直接逼超瑞士德国

网友:
选个比较合适的配合公差,然后在根据公差配合选公差带。这个要查表的。不过0.008大概要到5级精度,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