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活塞杆的稳定性验算

楼主(2014-08-11):
求教活塞杆的强度,稳定性验算,材料45#

楼主:
可以先不考虑风速计算

网友A:
轴心很粗140,强度没问题的。

标准气缸缸径200,标准的轴心才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心很粗140,强度没问题的。

标准气缸缸径200,标准的轴心才45.

我这是液压缸,,行程太长了7515mm,所以比较担心其强度以及弯曲

网友(点评):
失稳计算,教程多得是

网友B:
怎么都是只看不说。。。。。

先算惯性矩I   1.88574E-05M^4
通过你的描述,有关节轴承应该是该负载有导向装置,所以安装方式得出的系数:1端固定,1端自由,取0.5
长度距离:按你的图及尺寸,估摸8m
杨氏模量去206 Gpa
取安全系数3.5
公式:bulking load=E*I*Pi^2/[(8*0.5)^2*3.5]=684637.97N=684KN>350KN

稳定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是只看不说。。。。。

先算惯性矩I   1.88574E-05M^4

谢谢 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都是只看不说。。。。。

先算惯性矩I   1.88574E-05M^4

你好,我昨天也看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第五卷,有几个不太懂得,没算出来  ,,,你可以帮忙看看吗,我这是一端固定,一端自由的,框架只到油缸法兰那里,,谢谢你

楼主:
请大神帮帮忙呀

网友:
截面惯性矩和材料的弹性模量都不知道吗?找本材料力学,看看压杆稳定吧,这样太危险了。

你这个偏心这么大,而且是细长杆,要考虑偏心压杆的非线性问题,会比轴心压弯严重很多,要是制造公差大的话也考虑一下。

这类资料很多,你看看重型装备的很多书里都有。压弯稳定的安全系数计算方式不同变化很大,根据你们行业的标准一步步来,按标准的系数选

网友:
这个问题要请教高手了呢,你这个太长了

网友:
我也一直想知道,上次我用欧拉公式的时候,L就取了活塞杆长,安全系数取6,感觉挺结实的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