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锈钢接头是怎样加工的

楼主(2014-08-11):
各位朋友,我是搞数控车床的,我厂经常小批量做些304不锈钢接头,定六方料,锯,数控车床车,挑螺纹,钳工去螺纹毛刺。但做出来的活和南方做的差距很大,人工去毛刺功效低不漂亮,很困惑,请懂行的各位师傅说说温州等地做不锈钢接头的经验,不胜感激!!!我也想过,车床工艺可能都一样,锥度螺纹不可能是挤压的,关键在去毛刺抛光上,现在有一种磁力抛光机利用钢针抛光不影响螺纹精度我想可以,不知大家用过没有。南方做的接头六方是磨砂面的很漂亮,螺纹及端头没有一点点毛刺,不知他们是怎样做的?

网友:
关键就在去毛刺这里了.

做好的成品,喷砂,再做震荡研磨,表面的棱角毛刺,都会去掉的(不要有大的翻遍毛刺),摸着也很光滑,不伤手。

网友:
来学习的,小批量的时候用金相砂纸的进来学习。

网友A:
为什么304用来车加工,不用3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304用来车加工,不用303?

厂家要求304,不能替换的

网友B:
这太简单了 我就是做这类产品的  六角上的毛刺可以车的干干净净的啊  不需要什么专门去毛刺  车的也可以没毛刺啊

网友:
这些东西用走心机加工的话,转速起的来,毛刺自然就小的多了。

网友:
论坛里有去毛刺技能书

网友:
学习了  去毛刺确实是门技术活

网友:
以前有做过高压水清洗去毛刺,但是估计你这个件硬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太简单了 我就是做这类产品的  六角上的毛刺可以车的干干净净的啊  不需要什么专门去毛刺  车的也可以没毛 ...

朋友,你们是怎样干的,我们用以色列的螺纹刀片车NPT四分之一的螺纹一把刀车成,端头是有毛刺的,我想应该用两把刀车螺纹应该好些吧

网友:
接头做过的,螺纹前头来个30°的倒角,就保证前端没毛刺,螺纹么看你转速,最后连续走2次最后一刀,一点毛刺都没有,光的很,我原来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些一般是纵切机床加工出来的,带主副轴的,加工效率高!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们用的是以色列刀片,可能型号没有选对。npt螺纹就该选npt刀片,因为有修光刃。微小毛刺做个后处理,磁力抛光,准备订设备。谢谢大家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点评):
磁力抛光,用了告诉偶一下结果啊,我都没听过。我感觉诛州的螺纹刀就可以了。价格便宜才19块一个。一点也不比34一个的依斯卡差

网友:
去毛刺也大有学问呢!

网友:
去毛刺也大有学问

网友:
有震荡研磨去毛刺,毛刺不能太大了

网友:
有三个接头的比较难做一点哦

网友:
砂带机试试。

网友:
这个用蓝牙数控装备的车铣方复合机床 一次装夹完成车六方,并且精度非常高。

网友:
我的没有发私信的权限 不好意思啊  只能在这里回复你了  那些接头车的时候就可以车的没毛刺 这些都是经验活了。。 做好的成品酸洗一下的同时也钝化了  酸洗过的成品呈银白色很漂亮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2014-09-17):
螺纹不一定要车的,不知道有个东西叫板牙啊 用板牙没毛刺

网友:
我们有小的磁力研磨,就把钢针和水和工件和研磨液加到一个盘子(比脸盘大不了多少)里放到一个有磁性的可旋转的东西上,电机带动磁性零件高速旋转,磁性零件则带动钢针高速旋转,与工件有速度差,达到研磨的目的。但是我们这个只适合小零件,小小的毛刺可以去掉,大的就不行了,而且最后又要用筛子把零件过滤出来,效率低啊,不适合你们的工件。大型的我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我们用的就这样的

网友:
这个,我们是这么做的,先车,挑牙,然后快速的用外圆刀再走一次。牙刀复一次,就没毛刺了。牙刀其实我的建议是用诛州的,价格便宜还好用带修光外圆车正一点点,修光。效果很好,一个面能车2000只左右还有就是复牙时,位置和速度要一样。这个应该不用我告诉了吧。我们这边专业不锈钢

网友D:
你们厂在那里,我一个同学想找一个能加工1/8接头的厂家,要求不能漏,看就抽相片上的接头,漏油了。

网友:
螺纹车好之后,再车一刀外圆,在走一刀螺纹,毛刺基本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厂在那里,我一个同学想找一个能加工1/8接头的厂家,要求不能漏,看就抽相片上的接头,漏油了。

要想不漏要用螺磨床,精磨,还要配套来磨。国内来说车个锥度,缠点生胶带也就OK了。

网友D:
日本人不让缠点生胶带,因为日本产的不漏。还是接头的加工工艺有问题。你能解决吗?这产品是出口到日本去的,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本人不让缠点生胶带,因为日本产的不漏。还是接头的加工工艺有问题。你能解决吗?这产品是出口到日本去的 ...

油压多大?什么材料,什么价格?这些都合适的话,有大侠能解决吧!

网友:
买的螺纹刀片要有能修光的螺纹刀片。你去买就有。。

买的螺距要和螺纹刀片的螺距对的上。

14牙的就买14牙的专用螺纹刀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就这样的

这个是磁力的吗?效果怎么样,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磁力的吗?效果怎么样,有什么缺点吗

只适合很小的零件(要高速旋转),只能去除小毛刺,对尺寸无影响,不适合你们那么大的接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