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螺母定做

楼主(2014-08-11):
谁能生产图片所示螺母,还有与其配套的螺杆和垫片。请联系我QQ2595305167

网友:
这类东西,网上大量在销售,你订做价格肯定没有网上的便宜哦。

网友:
五金店就有卖的

网友:
数量怎么样?定做量少了不划算。

和BOSS去上海北京路买细牙调节螺丝,整条街转遍了,都说没有,需定做,起订量动辄1W 1.5W的,价格算下了吓人 得几十万RMB。

建议还是买现成的,表面处理做的漂亮点.

图片中像是不锈钢螺母.

网友:
其实如果是特制件的话也好弄,一个圆柱,倒圆角,然后钻孔攻丝,最后铣六方,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大批量还是开模,用冷镦

网友:
网上大量在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