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变形如何控制?图纸

楼主(2014-08-11):
现在主要担心加工后会变形,请问要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控制变形哦

网友A:
大侠,加工中心后面添加一道热处理,加工中心应该分两道,热处理之前的粗加工,然后再热处理消除加工应力,再加工中心精加工。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加工中心后面添加一道热处理,加工中心应该分两道,热处理之前的粗加工,然后再热处理消除加工应力,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