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钢丝绳,现在要实现自动送料

楼主(2014-08-11):
图片是一种钢丝绳,现在要实现自动送料(一根一根出料),长度会有不同规格,请那位朋友做过类似的机构指点下迷律!

网友A:
为什么要切了之后再一根根送呢,有脱裤子放X之嫌,成卷切断后直接送多好。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勿激动,钢丝应该两头需要处理,跟刹车线差不多吧

网友:
頂,高難度.頂上來讓高手看到

网友(点评):
这叫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切了之后再一根根送呢,有脱裤子放X之嫌,成卷切断后直接送多好。

客户就是上帝,客户要求我们只有满足,满足不了那是我们的技术不到位,不代表做不出来!

网友(点评):
既然能满足又何必满世界的找方案,不能说客户有问题,但总有人有问题,解决问题不是比蠢。

网友(点评):
解决客户问题要从客户的角度,但不能是完全依照客户现在的情况下,在我看来这不是真心的为客户着想,客户需要引导,这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网友(点评):
这是一种思考方式,而不是仅想着这个项目能不能拿到手,解决真实问题才能创造价值。

网友(点评):
客户就是客户,我们小公司没那么强势,我们提的建议别人不接受,我们只有从自己的技术解决此问题,正所谓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只是我们现在想不出方案而已

网友(点评):
呵呵,顶一个,客户需要引导,这话非常赞成。客户是非专业的,你是专业的,有时你要用专业的技术去引导非专业的人,不是说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这些话骗骗自己还可以。。。

网友(点评):
非标设备做难得地方是做方案,切记不要被用户引导。方案是一个需要兼顾实际功能、采购价格、使用成本、操作难易、维修难易等等各方面的结果,楼主是新手,许多事情不懂。

网友:
这太有难度了

网友B:
用传送带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传送带送呗

最好能具体一点,有示意图更好!

网友:
用D*3.1415926计算出滚轮圆,两个滚轮夹住向刀口处送料,数控送,要送多长就送多长.

网友:
楼主说的“钢丝绳自动送料”,我觉得不难啊!8楼已经提出了初步方案了,用滚轮夹住钢丝绳+步进马达送料就OK了。
如果是图片中一捆料要先分料,再送料就麻烦一点了。

网友(点评):
来料就是图片中的一捆,现在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自动分料

网友(点评):
分料应该简单些吧,你可以参考一下播种机什么的排种机构

网友:
钢丝的摩擦力大,如果太多落在一起,也许从下面拉去不好啦,建议做2个槽子,一个料仓,一个缓冲仓,从缓冲仓里面取料,取料方式为头上捏去拉出,肯定没问题的。
WWW.CXMX.CN 看这里面的组装机的塑料管提取。当然不是让你按照视频方法提,按照我上面说的方法提,肯定行,

网友(点评):
塑料管比较硬,外径相对也大,分料应该好分,钢丝绳比较柔软而且比较细,

网友C:
大侠可以看一看刹车线制造视频
记得看过,一时找不到地址
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能再详细点吗,百度搜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就是上帝,客户要求我们只有满足,满足不了那是我们的技术不到位,不代表做不出来!

能不能在切断的地方涂焊锡侵入焊接一段,在在中间切断?或者包覆一段铝皮再切断?这样就可以实现整盘出料了

网友(点评):
这是客户的物料,成熟的工艺他不可能改的,而且这样操作还要增加他的成本

网友(点评):
明白了,你是为客户做自动出料装置的。客户提出的要去,你们是第一次接,想表现一下了为以后接单打好基础。所以不能回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可以看一看刹车线制造视频
记得看过,一时找不到地址
应该有所帮助

有方案借鉴也是不错的

网友:
不记得哪个展会上见过类似的设备,机械手一根一根的拣出来,机械手前段类似弹性镊子,一次一根,效率不高也还好。

网友:
滚轮送料吧,用步进电机控制送出距离

网友(2014-10-20):
顶上去,期待高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