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采用什么加工工艺

楼主(2014-08-11):
各位朋友,第一次发帖,求助加工上传图片的深孔的加工设备及工艺,谢谢!

网友:
镗孔加工,用减振镗杆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如果仅是加工内孔195的话还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式?

楼主:
还有190的孔

网友:
也许深孔钻可以做到

楼主:
各位朋友,请帮帮忙

网友:
有高手没

网友:
190的孔用深孔钻镗床好做的。

网友:
如果没有任何同轴度和圆度的要求,可以用带镗杆的专用夹具,加工时镗杆深入,完成后退出

网友:
镗床加工比较好,如果不够长可以做工装,做个反螺纹的轴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