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力士乐叶片泵坏了,想找个近似的泵换上。

楼主(2014-08-11):
型号为PV7-1A/16-30RE01MC0-08,
有没有其他品牌或者其他型号可以临时替代的?因为购买需要周期,总不能让设备停啊!急求。

网友:
可以修理的

网友(点评):
像泵啊,阀啊之类的我们从来都没有修过。都没拆开过

网友:
柱塞泵!不信你折下来看一下。

网友(点评):
你说这是柱塞泵??

网友(点评):
我从网上查的全是叶片泵啊

网友(点评):
看外形很象,如折下来有柱塞就是了,我没见过叶片泵有这种外型。

网友:
是叶片泵,不是柱塞泵,连接尺寸完全相同的不清楚,台湾朝田有种VD2-30F的和PV7参数比较接近,不过需要重做钟形罩和进出油管,另外不知道你这PV7泵是出什么问题了,一般这个泵个人觉得寿命还不错,会不会是调整的问题?

网友:
可以的话找售后问下吧。

网友:
你的照片不是叶泵片,是柱塞泵。
但是你说的型号是变量叶片泵的。我们公司正常有现货的!

网友:
这很明显是柱塞泵嘛。

网友:
可以先找个接口一致的国产柱塞泵代换,同时采购或维修原厂件

网友:
我印象中这是柱塞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