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上的进气压力补偿

楼主(2014-08-11):
发动机上的进气压力补偿是什么东西,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俺不懂发动机,但是有一点俺觉得是显而易见的,进气压力补偿应该是为了达到合适的空燃比,更直白的说就是为缸内燃料燃烧提供足量的空气。至于这个压力补偿怎么实现的,俺就不了解了。

网友:
是为了保证最佳的混合比,燃烧的最干净;空气压力低就会少喷油

网友:
第一:进气补压就是增加进气前的压力,与自然式进气不同,因为进气时间短,迅间会使进入的都是负大气压下进入,这样导至缸内也是负压。
第二:是为了确保 化学以能有足够的氧分子与化学能产生燃烧,使其热值发挥到最大化,否则会使化学能浪费。达不到最高热值。
第三:为了提高压缩量。热力学是讲单位质量的理想气体受热后的内能变化所体现的功。所以进入的量大,而且能使化学能充分燃烧后发挥最大热值,增加了进气量都对发动机提高功率有很大的原因。
第四:增压一般都是利用排出废气的余压利用对进气产生增压的作用。所以相对是白利用。而对进气来说是有很大的用。
第五:增压可使燃烧效果加强,降低有害气体排放。就像老家灶一样,老半燃烧会使你无法做饭。而且柴还会要得多。
以上只代表个人理解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