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向尺寸小于150mm,请推荐

楼主(2014-08-11):
大家有没有见到到那种长度尺寸小的电机(电机轴向尺寸小于150mm),可以是宽一点的 ,但是必须轴向尺寸小,我的设备空间上的限制所以只能用这样的电机,大家有没有什么电机可以推荐的。谢谢。

网友A:
  什么样的 步进还是??   多大功率 多大扭矩  干嘛用的  不说清楚怎么回答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 步进还是??   多大功率 多大扭矩  干嘛用的  不说清楚怎么回答你呢

直流交流都可以  主要是轴向长度得短。。不用步进  。我的设备四鞋子磨边机,就是鞋子做出来它边缘得磨平整些。。扭矩方面没算过 功率150w可以。。扭矩得大些  最好是减速电机

网友:
扁平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