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焊缝与212焊缝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8-11):
本人以前一直搞重工,都是标角焊缝。现看到φ4,414焊缝与212焊缝,他们是什么意思?在百度里查了414是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212呢?二者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 但是机械设计手册表示 141 才是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TIG)
212 是双面点焊

网友A:
212是双面点焊,网上查的。
还有,楼主做焊接要选择瑞士optrel的焊接面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2是双面点焊,网上查的。
还有,楼主做焊接要选择瑞士optrel的焊接面罩哦

我们这工人焊接不用面罩,只用手捂着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工人焊接不用面罩,只用手捂着就行

好吧,你们能干!

网友(点评):
我们都不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