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高的丝锥和铣刀,大家说说

楼主(2014-08-11):
哪位有性价比较高的丝锥,可以谈谈,铣刀也是!

网友:
首先。。。你必须要针对自己的产品和工艺特点才能选丝锥和铣刀

其次。。。必须买有正规牌子的产品,你才能做出对比。那些连牌子都没有的铣刀,或者贴牌的,根本无法保证你每次买到的铣刀都是一样质量,也无从谈起选性价比。

特别提醒关于铣刀的,切记别按什么坊间习惯:xx度铣刀,xx度铣刀来选,这是最傻的选法,也是很多只懂一半的老师傅的选法。

为什么说只懂一半,呵呵。。这个铣刀用多了就有经验了,并不是60度铣刀比55度铣刀就好。

再补充一点:关于铣刀,其实水相当深。所以。。。希望大家都能选到好产品。别花了钱却干不好货。

网友(点评):
我想知道的事,市场上你们所见到的的丝锥和铣刀哪个品牌的性价比高!

网友(点评):
你这就跟问:宝马奔驰奥迪奇瑞长安本田丰田比亚迪长城哪个品牌的车性价比高一样,能有答案吗?? 不要总想得到一劳永逸的答案,没有的。你必须有有针对性,有工艺要求,才能谈性价比。

网友(点评):
什么叫性价比高?必须得针对具体的工况而定。材料性能、工艺要求、加工参数等等什么都没有介绍,这个真没法回答的。

网友:
丝锥国内好买到靠谱点的就是上工 成量了 ,不过假的太多了,只能从代理那边买。

进口的贵上2-3倍吧。

铣刀现在太多了,一个好的工具磨 磨一个12的合金铣刀8分钟不到。。。。

我也不知道用啥了。。。。 现在是朋友那边卖啥我用啥,自己挑能烦死。。

网友:
现在市面上一般来说用的以国产的居多,国产的一般以上工 哈工为代表,相对来说性价比还算可以,但是假货不是一般的多,还有就是很多的国产货,质量不一,有好有坏;然后就是日韩系的品牌,如OSG,YAMAWA,YG,一分钱一分货,质量还算是对的起价格,但是也要注意高仿的很多,最好的应该算是欧美系的产品了,如BOSS等,价格不是一般的贵,欧美系的丝锥接触的少,不做置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有的刀具干不了的活,欧美系的刀具就能做。
如楼主说的性价比还要看你做的什么产品了,因为在整个的生产过程中刀具的成本一般不会高于整个生产成本的10%,如果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就用好的刀具提升效率和产量

网友:
外行问题。性价比都是有特定工况要求的。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设备工况千变万化,没有任何刀具能在任何工况下具有同样优秀的性价比,不然别的品牌都别活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工况下,才有可能去衡量刀具的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