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引导客户,最近两个项目有感

楼主(2014-08-11):
刚才就个小问题说了些自己的看法,有点过激。

说两个最近遇到的项目,谈一下引导客户的问题:

1.客户海运过来的原料某棒料,大体是做轴用,生锈,到岸后处理,想去除,想到办法,先用酸,再用碱,再用水洗,按此方案让我做,我说我不会做的,我要做就是机械或物理的方法去除就完了,我丢不起那个人,那个方案问题太多了,我还想在这个圈子里混尼。

2.兄弟找来个做机器人上下料的,用机器人向喷涂吊具上挂件,再从吊具上取件,说方案己做好,问我能做不,我说这样的话我做不了,我能力不够,客户改变不了,只能改变自己。

我想说,或者说服客户,或者自己放弃,别硬玩,因为你的名声很重要。

网友:
酸洗+碱洗除锈为啥不行??

最多影响表层大概十个到20个丝。。。不至于影响整个轴的质量把,特别对于大轴来说

网友(点评):
物理的方法影响更小,更方便,为何不用呢。 酸,碱,要检测,废液要处理,这个方案潜在的问题太多。 为客户解决问题不是卖拐。

网友(点评):
哦,我明白你担心什么了。 不过你维持这样的思想。。。在国内是比较困难的。劣币会驱逐良币。

网友:
应该可以做

网友:
是啊,没有把握就不要弄,做个半成品伤人伤己。很多时候关键难点一般我们都要做实验,确定了才敢签合同。在做实验的时候,表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努力和诚意,一般客户都比较接受的。

网友(点评):
有一定道理,有好办法就不要试错,伤不起。

网友(点评):
非标的玩意,谁有很大的把握?除非之前做过类似的设备。

网友A:
还真有人想做机器人上涂装挂具的啊?这个东西我们想了好久都没合适的办法

网友(点评):
是啊高人无处不在,我等自惭形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人想做机器人上涂装挂具的啊?这个东西我们想了好久都没合适的办法

  真的有实现了  不过时  薄的链板! 前到工序 和后道工序都很整齐   成功很容易!

网友:
没必要用机器人,把链道改了,加一两个人工即可,也不用太累,机器人也没那么细致,话说人工贵到这等粗活也用机器人了?

网友(点评):
和贵不贵没关系,就是想玩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