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怎么样加工横截面是个整椭圆的棒料零件

楼主(2014-08-11):
数控车怎么样加工横截面是个整椭圆的棒料零件

网友:
一个宏就搞定

网友:
横截面非圆零件在普通数车上是无法加工的。

网友(点评):
请教要什么车才能做出来呢?

网友(点评):
有椭圆车,不过只有少数进口品牌有而且价格不低。目前活塞都是椭圆车

网友:
要主轴必须是伺服轴,而且响应分辨率极高的系统,这种机床,目前国内还没有,国外也少有,为什么?因为车削的主轴转速最低也要达到100转以上,再低就车不出效果了,这么低的转速对车床来说低,但对于主轴与直线轴联动来说却是相当高的转速了,你说系统能反应过来吗?谢谢!

网友A:
怎样车椭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98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车椭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983

楼主说的是在数车上面车椭圆,不是用那些强刚不柔的传统方式来车,那些方法在数控没出现之前当然是好方法,但现在早已过时了,你想有那个机床厂家还愿意为你来造这种复杂的机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