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变凉了,YS5120A也罢工了!

楼主(2014-08-11):
连着两天都下雨,终于凉快了,中午上班也没有那么热了,不想YS5120A的工作台卡紧油缸又漏油了,又是活塞杆上的橡胶油封失效了

楼主:
这个油封是易损件,不知是质量问题还是结构设计问题,经常好损坏漏油。之前我也听到我的朋友说过他们厂的那台YS5120A也是这个部位好漏油。

网友:
找工会代表和她谈谈。

网友A:
杨姐我是蛮佩服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杨姐我是蛮佩服你了

没办法,坏了就得动手修啊!帮人家打工就是这样哦!

网友:
我也佩服呀,打心底的

网友B:
最下面的应是导向封,杨女士请换格来圈试试吧,市场上没有可以用绝缘棒加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的应是导向封,杨女士请换格来圈试试吧,市场上没有可以用绝缘加工代替。

我明天去市场找一下,没有肯定要改一下,否则这个东西太容易损坏了。上次换过之后只加工了一万二千只同步器的外齿。

网友:
呵呵,前辈是做同步器的啊,那我问一下,你们那里挤压倒锥后的变形是怎么处理的,就是挤齿之后端面会有变形的。

楼主:
有的,我们做的这个要求不是很高。同步器不但在挤齿时会变型,其实热处理时变型是最大的,特别是那种内外都有齿的那种同步器是最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