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压射部分

楼主(2014-08-11):
压铸机压射部分。体积,重量,结构,全行业之最,性能也没得说。他们是85种自制件,注意,每种可能还不止一个零件,我是22个自制件,注意,是22个。他们阀板体积重量是我的20倍。

楼主:
看到没,阀板就巴掌大,他们的得电视机这么大。绿的是行业内的烂设计,力劲的玩意。那家伙,阀板不得干一吨重,我的是五十斤,当然他吨位比我大,但就那体积重量也得是我的二十倍。

楼主:
压铸机没什么玩意,一个主缸,后跟一个增压缸,但它是双回路,我是单回路。主缸和增压缸都是储能器驱的,双回路的主缸和增压缸各有插装阀,而单回路是共用一个插装阀。双回路在主缸活塞打到头后,缸内压力急增,这股压力信号启动增压启动阀(一个外控电液阀),增压启动阀再启动增压插装阀,而单回路,就由这股压力直接启动增压活塞了,增压部分的阀全扔掉,简单。双回路是为了装逼,做得太简单凭什么卖这么贵?单回路就是这种结构,最右端的顶杆后改成固定式,相应油路也去掉。增压缸前后腔也没联系,这是国外烂设计,但主缸前腔和增压缸前腔,通过一单向顺序阀联系。主缸回程时,回程油同时通过单向顺序阀中的单向阀,驱增压缸一块回程。主缸打到头后,油压自动启动增压活塞,这时主缸前腔的顺序阀,负责调增压力,顺序阀调大,则增压力小。

增压活塞内有单向阀,在主缸打到头,油停止运动时,在百分之三秒内关闭。肯定要有单向阀,不然一增压油往后蹿。最右端的顶杆也是必须的,不然回程时顶不开单向阀。但顶杆用固定杆子就行了,靠增压活塞往上顶。

网友:
大侠这东西能干过鬼子么,假如能你会发大财的

楼主:
这是双回路的压射结构,也是目前所有的国产机的烂结构,抄力劲的,力劲又是抄国外的。我在阀板上标有一二二,铅笔标的,不明显,找一下。一是压射阀板,二是增压缸,三是增压阀板。其中二和三做成一体了,大锻件掏么。一呢,原理上并不需要,所有的阀都可以挪到增压部分来,包括压射储能器,但那样搞,50通径的压射插装阀油路走不通。你看增压活塞为什么搞这么长,因为它要穿过压射阀板。

你再看上图,我单回路增压活塞中空的,压射增压共用一股油,不但简单,而且紧凑。双回路没用单向阀,而用浮动活塞,类似注塑机料筒里的止逆阀,也是个烂设计,进一步复杂并加长了结构。就是增压活塞杆一顶,关闭浮动活塞,回程时浮动活塞由阀板挡住,退不了,增压活塞能往后退一点,这样主缸后腔油路又打开了,放油回程。

楼主:
还要注意,它的增压缸前腔是空的,里边没油,接根排气管到油路。它怎么调增压力,靠调增压储能器压力实现。储能器有减压阀么,导致增压力调节幅度小,为什么,储能器氮气充9MP,油压才12MP,储能器还有毛的调压幅度,就导致增压力调节幅度也小,除非放氮气。

和力劲的双回路比,不对称,我单回路怎么也比双回路简单,我增压部分只有一个背压阀(单向顺序阀),他是搞了十个阀。我是三段,没压射阀板这段,他是四段。单回路液压图,画得垃圾,线段交叉,要比这简单。电液阀是驱主缸慢速和回程的,注意左上角主缸与增压阀的联系。

网友:
俺给公司的弗洛林精轧机重新设计制作过液压系统,原系统是德国弗洛林60年代设计的,估计限于当时的技术,那阀墙和管路布置的十分复杂,使故障查找与维修十分不便,更改后功能与原系统基本一致,但是结构大大简化,布局也更加合理,系统搭建成本估计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从后期2年多的运行情况来看,故障发生率非常低,查找故障与维修也是简单许多,这部分得益于液压元件的升级换代,也有自己对液压系统的研究了解后做出的改善。

网友(点评):
不是升级换代,也不是你的水平,而是外国人装逼,人为搞复杂,国外机器都那样,三个阀解问题的,能搞十三个阀。

网友:
楼主难道是早先声名大大的业内周健?
恭喜你,又上社区了。

网友(点评):
当然是。不过帖子里的东西已经在很多网站贴过无数次,在本论坛也贴过了。

网友(点评):
我记得当时他在一个帖子中发誓,不学会PLC和自动控制就绝不上社区,那么他已经武功大成了?

网友(点评):
老家伙可以出来切磋一下嘛,贴过无数次不错,我不是缺乏经历嘛,您好倒是搞了一辈子,那点东西难道要带进棺材。